RC3563电池内阻测试仪带的开尔文夹两边竞然是导通的

楼主(2024-05-30):
因要做电池内阻测试仪开尔文夹测试线,在测航空插头与开尔夹的连接关系时,发现夹持部位分开,开尔文夹两边竞然是导通的,看了一下是通过中间的弹簧连通的,使用中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就不需要买开尔文夹,直接买鄂鱼夹做就可以了。

网友A:
那是必须,本来就是抵消导线电阻用的。那是必须,本来就是抵消导线电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本来就是抵消导线电阻用的。那是必须,本来就是抵消导线电阻用的。 ...

把买来的开尔文夹测了一下,夹持部位分开,两边都是不导通的。

网友:
如果导通,说明损坏了。

网友:
弹簧没归位,俩脚放置在绝缘胶布上

网友:
这里绝缘胶带有问题,没有贴到位,应该把弹簧和夹子隔开的

网友:
电池测试架就是两根线

网友:
绝缘出问题了,导通就失去4线的意义了。

网友:
绝缘胶带短了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如果想要更精确可以用两根导线就行了,做成H型,H中间那条一就是被测端,比你开尔文夹子更精确!

网友:
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
应该是绝缘垫子掉了,四线变两线。
我看现在卖的开尔文夹,一个架子弹簧两头,都只在某一边放一个绝缘垫,最好自己再补挤进去一个绝缘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