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声巨响悲剧了(已修好)

楼主(2024-05-30):
准备把复刻的库仑计加在充电器里,刚开始准备用风扇电源,但风扇不转时就没电了,合计再找一个別的地方,翻过来正测,也不知道是线头还是表笔碰了,一声巨响,一看板子上全是碎屑,合计损失大了。测了一下358没短路,功率管没事,3845d拆下来测也没事,好像感觉又捡个充电器,目前只发现一个HER104测量是通的及和它连着的一个电容爆了,难道是35v100uf?

风扇电路短路烧3845D,HER104   35v100uf电容,ss8050

网友:
有点夸张,人没事吧

网友A:
还能发帖,问题不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能发帖,问题不会大的。

可能楼主在医院发的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楼主在医院发的帖

就不能念着人家好,禽兽啊禽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念着人家好,禽兽啊禽兽...



反应过来,响完了。换上2个元件,灯不亮,又失去它了。

网友:
损失多少啊

网友:
炸机很邪门,根本没碰到就炸了

网友:
发财电容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应过来,响完了。换上2个元件,灯不亮,又失去它了。

慢慢排查呗,这就是折腾的快乐...

--------------------------

网友:
修电源别忘了"灯泡大法".

网友:
爆的够厉害的

楼主:
拆下来3845,测电路板上7脚电压是50v,估计挂了。不知道正常这个电压是多少,奇怪有个小电容竟然没爆。330v,经过150k电阻,并个35v100uf电容,电压变50v,不是说应该30伏以下吗?

网友D:
次级辅助电源吧  弄哪了  震的翁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3845,测电路板上7脚电压是50v,估计挂了。不知道正常这个电压是多少,奇怪有个小电容竟然没爆。330v ...

3845拆下来了,板子上7脚的电压当然会上升的。

网友:
35v100uf电解炸了也能称之为“巨响”?看来楼主还没见过真正大电容的巨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辅助电源吧  弄哪了  震的翁翁的吧

好像是,现在通电,指示灯不亮了,3845无输出电压。

网友:
谈不上巨响把,最多就一个小爆竹声

网友:
人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