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2v改成12v~72电压通用

楼主(2024-05-30):
在不改体积,外观下,12v改成12v~72电压通用,

网友:
有焊盘,找合适的电路

网友:
楼主高手,没看到改的方法

网友:
12v改成12v~72电压通用

网友:
上面的灯珠核心有黑点

网友:
担心这个危险系数加大了

网友A:
没看到怎么改的宽电压电路?

网友:
看起来是直接更换灯板了。

网友:
电动车灯也坏了,本来想修发现新的灯才2块

网友:
限流电阻短接去掉,买个直流恒流模块

网友:
危险系数加大了

网友:
进来看看,但确实没看到怎么改的。

网友:
这是求助帖吗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改的

网友:
加上保险丝和NTC软启动电阻,避免芯片电流冲击。或者改两三颗XPL高光效灯珠,换隔离恒流源。

网友:
这是怎么改成宽电压的?

网友:
用电动车灯的电路板就行,12-8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怎么改的宽电压电路?

换灯板了,不过原来的反光碗是21灯珠的,换了个15灯珠的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