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锤拆解,求助方形的斩子是安装到哪里的

楼主(2024-05-30):
求助,方形的斩子是安装到那里的,怎么安装的,不知道了!

网友:
跟我那重型电锤比这简直是小鸟啊

网友:
这个博世38型。可是是假的。打两个孔是没有问题。你说的是一个销子吧。卡大齿轮的

网友:
成色不错,这个电锤家用足够了。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图1输出轴上那个键槽内。

网友:
佩服这些拆博士的大神,祝好运

网友:
这转子也太小了

网友:
这不是个键吗?

网友:
您这是假货,而且是假货中的假货。。。。。路边骗人专用款式

网友:
     这才是真货

网友:
大齿轮与轴之间的

网友:
有键就应该有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