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固航7孔插排插线板

楼主(2024-05-30):
大家好!好久没发帖了,再不发帖你们都把俺忘记了,发个插排吧,才到货i的,2元钱的,LED限流电阻220K,插起来还行不紧不松
看起来还满漂亮的,大家一阅

算0.4厚吧,也许没有吧!

中间地线铁 无需质疑,不要惊叹!!!

上螺丝的时候发现LED线容易被螺丝接触,零线这边,但还是刨一下吧

拿出2.5方铝线,大家嫌弃这嫌弃那的,俺铝线也用啊

10米线,带个1000瓦我还是放心的。。。。本来20米 我觉得长了 剪短了,这样的线还出不容易打结,以前我用花线容易打结

OVER  完~~~~

楼主:
开关按起来手感还行

网友:
铜片有点薄,不过不接大功率的应该问题不大...

-------------------------------------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地线应该是铁材质的。

网友:
便宜还可以

网友:
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行

网友:
好久不见呀,来个见面礼

网友:
专家长得那么帅,怎么可能被大家忘掉呢,我发现专家就爱买插排,各种插排

网友A:
现在电驴可是不能飞线充电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驴可是不能飞线充电了哦

在广州三元里只能统一在村外充电!

网友:
原来这种线是铝芯的?插排不错呢,既然拆开了就顺便给led加个2极管,即省电又不会糊掉。

网友:
2元钱  看起来不错了

网友:
不接大功率还行

网友:
火线和地线有没有短接风险?

网友:
看到这贴纸,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跟我在快手上买到的不能说一模一样,里面也是半斤八两。

网友:
讲究,还用了压接端子。我一般是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