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65G两个MAC

楼主(2024-05-30):
两个不能同时连接,一个连上那个就下了,反过来也是如此,第一个有nova65G的是以前到现在一直用的,后面那个是最近出现的,有没有可能是双开什么才出现的情况

网友A:
没看懂,是两个手机吗

网友:
不懂,一个2.4G一个5G?

-----------------------------

网友:
噱头,没啥意义

网友:
华为局域网吧,某些特殊办公用途,都有两个网卡,一个是虚拟的,受jiankong

网友:
双频?一个2.4 一个5G?

网友:
华为nova11se 2024销量冠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两个手机吗

就一个手机

网友B:
一个是2.4G   一个是5G     你可以把名字改了就可以区分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2.4G   一个是5G     你可以把名字改了就可以区分开来

我用另一个一样的手机也是2.5和5G的结果就显示一个Mac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
哎,双频?一个2.4 一个5G?

网友:
你不要混合模式。。

网友:
看一下你手机的MAC地址
另外有没有开私有的(也就是手机自己生成一个虚拟的MAC)

网友:
有可能是坏掉了吗

网友:
不懂,可能是坏了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