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麦沃K3084U3S四硬盘底座,顺便举报咸鱼无良卖家

楼主(2024-05-30):
咸鱼108包邮买的,卖家说是开关坏了,其它功能正常,按住开关能正常使用,我就付款了,收货后短路开关通电,指示灯异常,B/C通路指示灯长亮,A/D不亮,USB线连接电脑识别不到硬件,插硬盘会转动,电脑也不识别,按卖家要求各种折腾还是不行,我就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坏的,卖家故意把坏东西当好的卖,就要求卖家出运费退货,卖家就拒绝了,说本来就是坏的为什么要退货,我就申请了仲裁,最后支持卖家的9票支持买家的8票,然后我就申诉,平台就要求我提供检测机构的报告证明东西是坏的,费用自己承担,我无法提供平台就拒绝退货申请。

现在拆机看看能不能修好

拆开后就是这样一块板子

1.ETA1483*5,12V转5V,分别给四路SATA硬盘供电,一路给两个LM1117-3.3V供电
2.LM1117-3.3V*2,一路给JMS567供电,一路给JMB391供电
3.JMS567,USB3.0转SATA,找不到资料就找个类似的

4.JMB391,1:5的SATA倍扩器

5.FM25F01A*3,1M SPI NOR FLASH,一颗接JMS567,两颗接JMB391分别负责克隆(CLONE)模式和普通(PC)模式

测试了12V,5V,3.3V,1.2V都正常,USB接口也没问题,两个晶振也都有电压,初步判断要么是固件问题,要么是JMS567坏了,如果是JMS567坏了TB几块钱可以买到,如果固件有问题就难搞了,不知道这种和移动硬盘是不是相同固件,先找个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A:
奥睿科的四盘的,一直在用,挺稳定。
换个足量的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二手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睿科的四盘的,一直在用,挺稳定。
换个足量的电源适配器试试

12V2A,12V5A,可调电源都试过了不行,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手上的一个移动硬盘盒子是JMS578的,对换了FLASH,居然两个都能识别到USB硬件,磁盘管理都显示没有初始化,估计格式化一下就好了,但换之前移动硬盘是能正常使用啊?这就奇怪了,得把FLASH换回去看看是不是会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上的一个移动硬盘盒子是JMS578的,对换了FLASH,居然两个都能识别到USB硬件,磁盘管理都显示没有初始化, ...

换回去后移动硬盘能正常打开不需要格式化,但这个硬盘底座还是老问题完全不识别,看来就是固件问题了,这下没得搞了。

网友:
闲鱼需谨慎

网友:
我有一个五盘的,上次电容老化了,害我白白的损失了一个4T硬盘,挺稳定的,至少撑了7年才出的问题,当然现在修好了

网友:
硬盘座,为了数据,还是买新的可靠。

网友:
损失一次运费认了吧,总比损失一百多元好些

网友:
捡漏这种东西 全靠运气,就看卖家诚不诚实,我目前遇到还算好,可能是运气吧,所以还是要小心,这种推来退去不换算

网友:
某鱼买就得按坏的还价付款

网友:
我是能并夕夕买的,绝不到海鲜市场买。遇到问题,一和卖家联系,没说几句话呢,直接弹出退款不退货,搞得不好意思了

网友:
二手还是谨慎些,他们就是吃这碗饭

网友:
亏点运费也比全亏好啊

网友:
不装固件芯片试试 ,有的芯片不装也行

也可以找同型号的别的厂家的固件

网友:
我闲鱼卖电子类,也是售出不退,你可以让我试,拍视频也行,反正试好,拍照片留证据,打完包装发完就不管了。除非运损。

网友:
咸鱼坑太多

网友:
这属于故意隐瞒呢。知道是坏的,但是之前说明的坏点对不上,照这个理论,我卖所有的烂货都可以说开关坏了。直接打闲鱼客服电话说清楚吧,小法庭卵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