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很重的长炮相机可以上三脚架么?哪种三脚架比较稳定?

楼主(2024-05-30):
长炮相机价格巨贵,如果三脚架不稳倒地了,

万一摔到相机,损失是不是特别大,
一般高端相机配哪种三脚架?这种三脚架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A:
我想知道刷帖机到底买的哪款相机,毕竟不同相机用的肯定不一定通用...

网友B:
高端与长是两码事

网友:
国产的三脚架可以看看马小路,国外的就多了,大家公认的品牌捷信、曼富图,贵就一个字

网友:
长焦都有防抖吧,不用三脚架也一样拍,不要怕抖了不清楚,因为空气更抖,大气扰动了解一下,晴天近地面焦距大于300mm的远景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刷帖机到底买的哪款相机,毕竟不同相机用的肯定不一定通用...

相机底部都是M4螺孔,所以通用的?
但是长炮相机容易不稳定?

网友C:
谢谢分享,价格敏感的话国产伟峰的61**、62**不锈钢脚架就很稳,架大口径牛反天望都可以(下面钩沙袋或重物),有点不足是太重,价格不敏感选曼富图的碳钎维、碳素重型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与长是两码事

长镜头一般比较贵?

好像一个镜头价格过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价格敏感的话国产伟峰的61**、62**不锈钢脚架就很稳,架大口径牛反天望都可以(下面钩沙袋或重物 ...

碳纤维主要比较轻?但是稳定性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主要比较轻?但是稳定性不一定好?

碳钎维强度高
下面有网兜,可以吊装石块降低重心
不是自己加网兜,厂家设计就是如此

刚才打错了,厂家曼富图哈,赛富图是国内做包包的厂商,宝宝还好脚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