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心果点焊机(第二版)制作分享

楼主(2024-05-31):
几年前制作过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版点焊机,使用效果还行,就是体积太笨重,使用频率不太高。最近打算做一款轻量化的点焊机,参考国内外资料,觉得还是开心果大师的作品是目前首选方案,制作的资料也比较多,可以避免很多弯路,在这里要感谢开心果大师的无私分享。
本打算直接使用开心果大师第二版设计gerbera文件的,但由于嘉立创出台了新规,需要使用LCEDA设计的文件才能享受每月两次免费打样,只好参考原Aout Altium版PCB文件复刻绘制。电路整体风格沿用原作者布局,增加了TYPE-C和12V供电(通过3P跳线切换),其余保持不变。详见下图所示。
后续会陆续更近制作过程,请大家敬请观看。

楼主:
保护板已绘制完毕,有需要的坛友可以前往下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6417537

楼主:
为尽可能减少装配误差,更具实物建模仿真,这是绘制好的电容器3D效果图。

楼主:
想必MOS管焊接是各位坛友比较大的烦恼,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大家。
需要的工具有:LED加热焊台、热风枪和电T12(或更高阶)烙铁。
需要的焊接材料有:锡膏、焊锡丝、助焊剂(建议松香或优质助焊剂)。
220V加热LED焊台,把放好MOS管的板子放在加热焊台上面,锡膏完全融化后,把开关检修保护器传入的220V 200W灯泡传入焊台回路,仿制板子过热版型或管子损坏。
焊接好后,带管子冷却后,再用多余打样PCB把已焊好的管子加载中间,用6颗螺丝固定住,防止焊接另一面的时候,MOS管掉下来(详见下图所示)。
把做好保护夹层的板子放在加热焊台上面,利用加热焊台辅助加热(通过螺丝传递),顶层用热风枪焊接余下6只管子,板子冷却后就完工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一点,各个管子一定要焊接良好,特别是栅极一定不能虚焊,否者会造成虚焊管子不参与工作,总过流量太小,导致炸机事故。
以上是我的方法,抛砖引玉,期待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上面有朋友建议出独立控制板版本,已安排。

楼主(2024-07-13):
最初用的是12AWG硅胶线,焊接0.15纯镍带很吃力,效果不太理想,现在升级到35平方毫米,焊接0.15镀镍钢带+0.1紫铜带很轻松,参数仅仅设置到60多。
这算是本帖收尾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展开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可以分享下吗?法拉电容充电是怎么弄的啊

最新独立控制板,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B(2024-05-31):
坐等靓作出品。
去年在立创里打版了一节法拉电容的板子回来,但打版时没仔细看,板子阻容件竟然是用0402的,现在的我这尺寸已经没办法焊接了,起了个头就烂尾了。

网友C:
从未在嘉立创打过板,能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薅羊毛吗?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学习学习

网友:
坐等靓作出品

网友:
这是用法拉电容的吧?其实体积也不小,不过是轻不少。

网友:
不错,完美复刻,我看有人把MOS板和控制部分设计成可分割开的,感觉那种更好点,方便搞壳子

网友D:
感觉板子还是太大了点,如果能整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E:
坐等成品,首秀,可以搞一波成品出群友

网友:
感觉不错,存下备用。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板子还是太大了点,如果能整小点就更好了!

可以用小台锯切割一下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靓作出品。
去年在立创里打版了一节法拉电容的板子回来,但打版时没仔细看,板子阻容件竟然是用0402的 ...

被动限压放电电路,你用BW6101作主控,根据电容外形尺寸绘制一套也不难。不行就抄我作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未在嘉立创打过板,能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薅羊毛吗?

嘉立创每月可领取2张免费打样卷,打样尺寸限定在10×10cm,1-4层板,上月有实付订单,还可以额外领取一张。如果没有项目需要,个人不建议浪费社会资源。资源留给真正需要方案验证的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成品,首秀,可以搞一波成品出群友

没有这个精力开车,大家按资料制作即可。

网友:
这个做出来得体积不会比微波炉变压器小吧。

网友:
MOS管板可以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