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级快充20000M移动电源充电宝自带3输出线和USB输入线

楼主(2024-05-31):
如题,自带以上到下分别是USB充电,TPC,安卓麦克口,苹果light口。因为经常用TPC充电,所以断头了。

看下印刷的参数,输出还是兼容挺多参数的。

破开TPC口的线,这断线断的挺彻底,现在就怕输出短路烧板子。

这种漆包线,只能慢慢焊接,需要先将绝缘层焊掉、上锡后才能进行焊接。

四芯线也证实了TPC口确实支持快充。

为了搞清楚容量,还是将充电宝壳子拆了。内部电芯是10000毫安尺寸为1160110的3.7V聚合物电芯。

充电宝的板子,背面除了数码管,略干净了点。

直接用USB口输出有电压。

拆除板子,电芯断电,避免出现意外。

背面,零散若干零件,一个电感,和一个芯片,没了?!

芯片为IP5356,好像这类芯片现在都是在做电源管理类的。

断电状态下焊接好TPC口。

重新上电,充电宝没反应。

要激活一下板子才会进入待机。

给充电宝充电,功率功率正常。

激活快充可以达到12V电压。

继续测试充电宝本身。

放电正常

四芯测试可6V2A充电。

换个设备可以达到9V2A充电

之后反复测试充电宝的充放电容量,发现容量不是很足,大概仅有1/3左右容量,也就是6000毫安左右。从1%开始充到100%,usb测试仪仅测出容量大约5400毫安左右。

最后给小米10s充电,大概也就充到5000毫安不到,充不满10s手机。

但是用它自带的数据线是可以激活18瓦快充。

但是充不满,感觉电芯衰减挺厉害。

可惜了这个头子,因为断线需要去掉,所以头子相比其他短了一截。

最后还是遗憾的还给朋友,告诉他只能应急,如果需要长久,还是建议买品牌货,至少容量足,又充的满。

网友:
这个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