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奇原装版电阻接外部恒流充电器 一秒后断开

楼主(2024-05-31):
20k电阻接充电引脚和识别引脚,电量显示触发,  奇怪的是如果diy的引脚(带电阻)直接插上去,充电触发一秒后就断开了,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板子触发保护了,去电后需要激活板子才显示电量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得 先把电阻接上,然后加负极,正极(充电引脚),有两次成功触发充电,冲了有半个多小时,后续自动断开后就没法成功触发充电了

有没有大佬知道我这个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么?
充电器是恒流恒压那种 ,标准21.0v  性能应该还不错 最大2.5a

不经过板子 直接加电到电池正负极,充电器是能正常触发持续充电的。

网友A:
电阻换个小一半的试试,带不带恒流电源都能用,电池充电到20V以上不能二次充电。充电正常电池电量指示灯会亮。

网友:
米沃奇电池充电是用中间脚充电,不能直接接±输出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换个小一半的试试,带不带恒流电源都能用,电池充电到20V以上不能二次充电。充电正常电池电量指示灯会 ...

谢谢解惑 我回头试下

网友(2024-08-24):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 我回头试下

怎么样了,我接10k电阻 充满两格电就显示充满了,不对啊

网友(2024-10-06):
请问一下,21700电芯是不是要用专用的板,用之前18650的电板可以通用21700短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