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解贴:为什么电钻电机声音不一样

楼主(2024-05-31):
发现锂电工具有如下问题,有高手能解答吗
1、老式的分体式电钻,开关一按就有嗡嗡声,比如松下14.4有刷设备,,但这东西是真抗热,吹出来的风直接烫手不敢一直,但是不影响持续使用。
2、无刷电机,有的启动时有尖锐的啸声。
3、开关原因,比如早段时间15元喜利得和12元启阳两款12V有刷开关,启阳的在启动时就会有啸叫。

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上的明显区别?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开关不同档位电机电流的波形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B:
这难道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儿童帖子?
小班儿童智力问答往往吸引大班儿童去抢答装逼,出题的赚着m在嘲笑大班儿童真是一群傻子你以为你很精明,其实不过沦为小班儿童的赚钱工具。大班儿童装逼后也在嘲笑小班儿童连这都不知道,觉得自己英明伟岸虚荣心得到满足。供需平衡各取所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儿童帖子?

万事皆可问,亿事皆可问。

网友:
简单的说是  变频

网友:
我觉得调速开关那叫声有点像唱歌,不同按压程度,叫声不一样。其实是间断式调压,起到电机调速作用,就是PWM。

网友:
空气流通过散热孔就发出叫声,电机间隙,通气孔位置距离不同发出的声音频率不一样叫声就不同。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开关不同档位电机电流的波形就知道原因了。

电流又不会响

网友(2025-04-25):
气流通过散热孔就发出叫声,电机间隙,通气孔位置距离不同发出的声音频率不一样叫声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