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安全快速便捷的开尔文夹焊接方法

楼主(2024-05-31):
我有个贴说过快速便捷的开尔文夹焊接方法,但还是有坛友认为可能会烫坏塑料外壳,我今天就想了个办法,不花钱做了个保护神器,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见图。

网友A:
弹簧可以直接拿出来,拆开直接拿出来焊接不好,非要撬起来?
并且两边都要焊接,你这样岂不是更加难以操作!

网友:
这个方法的确不错。

网友B:
烫坏不坏,只是焊接的能力与水平。

楼主:
补二张焊好的照片,外壳完好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坏不坏,只是焊接的能力与水平。

因为空间太小,烫坏上面外壳可能性是不小的,我认为加个金属罩保护起来更安全。

网友:
我们都是拆开,焊完,装回去!
另外线不是这么绕的!

网友C:
正确方法是一侧出线,而不是两侧!大家都想当然了!
&refer=http%3A%2F%2Fcbu01.alicdn.com&app=2002&size=f9999,10000&q=a80&n=0&g=0n&fmt=auto?sec=1719716643&t=d0a4f7c3d545ed06a74f9f674fe54666

网友:
http://t15.baidu.com/it/u=2915174030,3404625712&fm=224&app=112&f=JPEG?w=500&h=500

&refer=http%3A%2F%2Fimg.alicdn.com&app=2002&size=f9999,10000&q=a80&n=0&g=0n&fmt=auto?sec=1719716728&t=3c2418fe8a0c442968429d0421014966

网友D:
我买的那种2边有螺丝,拆下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那种2边有螺丝,拆下来很方便

那个我有夹持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方法是一侧出线,而不是两侧!大家都想当然了!
&refer=http%3A%2F%2Fcbu01.alicdn.com&app=2002&size= ...

我买来的也是两边走线的,我觉得有对称的美感。个人喜好不同,各有选择,沒有绝对正确。

网友:
方便实用就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来的也是两边走线的,我觉得有对称的美感。个人喜好不同,各有选择,沒有绝对正确。 ...

我觉得要较真的话,是电压取样那两条线,应该尽可能双绞,减少干扰。比如电子负载说明书建议供电线也铰,那是因为电流也是测量需要。线不是太长不用理会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呀!!!

楼主(2024-09-10):
引用 网友A:
弹簧可以直接拿出来,拆开直接拿出来焊接不好,非要撬起来?
并且两边都要焊接,你这样岂不是更加难以操作 ...

一点都不难,很容易的,十几秒钟就可焊好。

网友E:
学习了,各位大佬方法都不错,我也是翘起来弄的,原来弹簧可以取出来呀,回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各位大佬方法都不错,我也是翘起来弄的,原来弹簧可以取出来呀,回头试一试 ...

有简便的方法,干吗用复杂的方法,弹簧弄不好会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