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车载CD机改装

楼主(2024-05-31):
前几天看到某人提到车载CD机改装的问题,咱说一下几年前咱改装的本田XRV的拆机CD的大概过程,整个过程记不得拍照了,说下结果吧

原机照片

改装后照片

先锯掉边缘多余的支撑,仔细打磨边缘至平滑过渡,锯切合适大小的木板,木螺丝固定,缝隙用热熔胶封堵。
本着DIY的精神,虽然淘宝能找到各种现成的接口、线路,还是自己找普通电源线实现了各种功能,原机所有功能全部实现,包括CD、收音机、AUX、USB、双声道等等。
不过目前也在家吃灰中。。。

网友:
松下主机还 不错。

网友A:
车机优点是带有USB接口和大功率稳定可靠的功放机。有的还是电容触摸屏幕,可玩性强。

网友:
实用为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优点是带有USB接口和大功率稳定可靠的功放机。有的还是电容触摸屏幕,可玩性强。 ...

这个不带触摸,所以被换下来了,接个音响效果不错

网友B:
主要解决3个问题,
1、电源供应。
2、关机解码。
3、输入输出接线。

网友C:
车载CD机改装 [,接线真是个头疼的事情

网友:
音质如何?还得整两音箱,干脆放咸鱼卖掉吧~

网友:
发现有了手机后,很多东西都闲置了

网友D:
楼主改得漂亮!
我还有三个车机,没改,自己接点线,直接使用,但基本上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解决3个问题,
1、电源供应。
2、关机解码。

关于关机就恢复原始状态,这个问题基本只涉及到收音机存台的问题,一直没操心,收音机本来也不听,听也就稍微麻烦点,因为有自动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CD机改装 [,接线真是个头疼的事情

确实,尤其这个机子接口都是都是插针的,每个插针都很接近,搞不好就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得漂亮!
我还有三个车机,没改,自己接点线,直接使用,但基本上在吃灰。 ...

正面看还行,后面就惨不忍睹了,主要是DIY嘛,就不在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载CD机改装 [,接线真是个头疼的事情

某宝上有带线接插头。

网友:
音质其实还是可以的,找两个无源书架音箱装上去不错

网友:
楼主,车机后面的插针位置,有这种专门的插头卖的,自己焊接线的话,不光容易短路,还不美观。

网友:
木壳做大点,把电源也一起放里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车机,没改,吃灰中。

网友:
我买的2.0接线卡扣 接上线 再套上热缩管  刚好可以套上去 注意是上下错开  中间要留空 避免短路 非常奈斯

网友:
能接U盘,可玩性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