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太阳能鱼缸增氧泵可调气量-养鱼的快乐

楼主(2024-05-31):
有一天突发奇想琢磨起来养鱼,忙里偷闲,最近压力也比较大,坐在鱼缸前面还挺放松。
第一批是斑马鱼,买了15条,不到一个月死完了。。。。。。
第二批是普通金鱼,买了4条,第三天,目前正常。。。。。。

气泡石还是要有的,水草是公园里捞的,小石头买鱼缸送的。
鱼缸里还有4个小田螺,之前还有5个小蝌蚪,养了半个月长出后腿了,赶紧捞出来放回公园了。

斑马鱼,确实养不活,不知道金鱼咋样

便宜鱼缸,玻璃的,做工一般

USB增氧泵,对于小鱼缸来说气量太足了,得想办法调节气量

买了两种曝气条,一种是打孔的,一种是长条气泡石,都不太好用,气泡不够分散不够细腻

这种调节阀并不好用,气量小的时候反而更耗电,相当于堵气了

后面买了这种电机调速模块,气量小电流低,不错不错

还要考虑鱼缸换水和过滤

需要给气泵和调速模块安家

本来还准备养孔雀鱼,买了盒子,放弃了

前面废话太多了,还是进入正题吧,准备了波士顿锂电,5300X4,气泵电流100mA,可以用8天,但是发现盒子装不下。

电池组点焊之后放不进去盒子,只好裸奔

考虑到充电的问题,还是用太阳能板比较方便,之前捡来的两个太阳能板,带电池的,1200mah辣鸡泓力

两片板子并联发电,空载电压5-6V,给18650锂电充电正好

用塑料板固定,倾斜角度固定到窗户外面,早上阴天发电电流50mA希望晴天中午强一点吧

最后找了两节2400mAH的松下电芯塞进盒子里面,保护板,气泵,调速模块

放到鱼缸边上,气量调到正好有细腻的气泡冒出来就行

连续阴雨天,给电池补一点电

最后说一点调速模块的坑,就是随着电池电压变化,气泵的气量也会跟着变化,
电压低于3.5V的时候电机几乎没有气量了,要是增加升压模块稳压,又会损失效率,
所以才加了太阳能板给电池补电,只要能稳定在3.8-4.0V左右,气量还是可以的。
养鱼反正我是新手,瞎折腾玩哈哈,花钱也不多,总是玩电子垃圾也不好哈哈。

网友A:
放那么多石头铺鱼缸下面,过段时间长绿藻了,难打理。

网友B:
能自己造太阳能鱼缸增氧泵并防水,了不起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水的问题,已经换了几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那么多石头铺鱼缸下面,过段时间长绿藻了,难打理。

谢谢提醒,我再观察一下,目前看来好像田螺也能清理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自己造太阳能鱼缸增氧泵并防水,了不起

瞎折腾,淘宝配件拼凑哈哈

网友D:
谢谢分享,养鱼大水体要好一些

网友E:
缸太小了,水容易坏,建议40cm起步比较省心
这种小缸要勤换水,少喂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水的问题,已经换了几批了

别人家养孔雀鱼,都不怎么换水,半年了也都好好的,我才一个月不到就死完了,基本上一天死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养鱼大水体要好一些

空间有限,先拿小鱼缸苟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缸太小了,水容易坏,建议40cm起步比较省心
这种小缸要勤换水,少喂食。

鱼缸确实小了点,少喂食确实有必要

网友F:
北方养鱼还需要一根加热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家养孔雀鱼,都不怎么换水,半年了也都好好的,我才一个月不到就死完了,基本上一天死一条 ...

从外面买回来的鱼,放到自家缸里面要过温过水,还要进行杀毒才能放到混合到缸里,外来鱼由于生长环境不一样,有可能带有病什么的,混在一起后缸里的鱼都被传染了,所以还要一个缓冲缸,外来鱼先在缓冲缸里生活一段时间,慢慢过水,适应后才能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鱼缸确实小了点,少喂食确实有必要

建议用周转箱,便宜还比较结实
前阵子也在琢磨太阳能驱动潜水泵的过滤系统,5v的泵都买了还没来得及做,莫名其妙的就嗝屁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北方养鱼还需要一根加热棒

你那里养热带鱼,也需要加根棒

网友:
你鱼缸小了!

网友:
小鱼在缸里游来游去的那种舒缓能让快节奏的生活有那么一丝的放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方养鱼还需要一根加热棒

最近温度近30度,照道理不至于冻死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周转箱,便宜还比较结实
前阵子也在琢磨太阳能驱动潜水泵的过滤系统,5v的泵都买了还没来得及做, ...

还是用玻璃热弯缸好用,可以更好的观察水质的变化。我养了1年多的鱼,觉得过滤系统要做好,滤材要经常清洗或更换,冬天每2周换一次水,夏天每1周换一次水,冬天少喂食,夏天可多喂一些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里养热带鱼,也需要加根棒

标配,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