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的虚拟机,无网络问题

楼主(2024-05-31):
arpl引导做的黑群7.2,型号SA6400, 用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安装虚拟机,虚拟出来的群晖,没有网络,获取不到IP 。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网络是个很玄乎的东西,我IPV6能直接通过外网访问连接光猫的电脑,但中间如果再通过一个配置好DMZ的路由器,就不能通过公网访问了,但挂接在光猫下面的电脑是可以访问挂在路由器下面的电脑的

网友:
不知道,用向导一步步建出来就是正常的

网友A:
有没在虚拟机的“网络”选项新增 网络,绑定实体网络端口?没有这个步骤的话,是连接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在虚拟机的“网络”选项新增 网络,绑定实体网络端口?没有这个步骤的话,是连接不上的。 ...

有的,我新增加了一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