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s个人云存储的硬盘健康检测就是个摆设,这是很致命的问题!

楼主(2024-05-31):
新入手的联想x1s NAS,因为想先测试熟悉下,就翻出了一块以前威联通上告警而换下来有坏块的西数红盘。没想到初始化成功了,进入硬盘健康检测也正常,各功能使用都正常,但是在拷贝文件时,如果刚好碰到坏块的位置就会卡死,偶尔伴随磁头读写时的异常咔咔声,拷贝过程会中断甚至会重启NAS,期间也没有故障提醒或运行日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硬盘有坏块,我可能会以为是NAS问题。多次测试都是这种情况。

再次运行硬盘健康检测还是显示正常的,看来今后需要注意,这种情况硬盘坏了是很难发现的,就算组RAID5也是有隐患,因为硬盘可以带病工作,等你发现时可能已经是坏掉多块了,这是很致命的问题,毕竟数据无价。

之前威联通退下来有坏块的西数NASware 4TB红盘,运行了3379个小时

多次用NAS自带的硬盘健康检测功能结果都是良好

附上固件版本V5.4.5.x1s.1(2024-03-27)

网友A:
快乐检测,个人建议组WIN系统的NAS,

网友:
联想这几年没落了

网友:
如果SMART有异常,没检测出来确实有问题,但如果SMART正常,但实际有坏道这个不好说。除非全盘检测扫描,否则无解。
群晖的硬盘检测严格,但导致误报一堆,退出了的盘检测完全没问题也不是少数。
再说SMART异常又怎样,本人一块1T的坏道很多(400多),但从报开始已经又用了4年了,完全没问题。
所以,备份好数据,该用就用吧。

网友:
リスト        開始日        メインストリームの終了日        延長された終了日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03        2003年5月5日        2011年10月11日        2016年10月9日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乐检测,个人建议组WIN系统的NAS,

感觉我的100块装的6个硬盘的NAS还是划得来的,最起码不会坏盘。感觉我的100块装的6个硬盘的NAS还是划得来的,最起码不会坏盘。

网友:
一直也想搞个nas玩玩

网友:
直接用个台式电脑来搞算了,或者用小型服务器的板子DIY一个,win或者Linux都行,一来硬件技术成熟,有问题好修理,二来不挑盘,监测也比较完善
PS:如果需要用大缓存或者复杂的逻辑策略,建议上ECC内存,单路服务器改一改即可,不稳定的垃圾内存条容易造成文件损坏

网友:
那我就好奇了~,如果重新放威联通里检测呢?

网友B: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用国产,而是不敢用,x86建议换系统,arm自求多福,联想还有个尿性就是啥产品都想插一脚,但是经常干到一半就扔了,就怕bug还没修完,联想nas就凉了

网友:
就怕bug还没修完,联想nas就凉了

网友:
就是有个心理安慰!!!

网友:
有少量坏道的西数盘可以用西数硬盘工具修复,单位好些块西数硬盘都被我用软件修复

网友:
联想,想都别想

网友:
国产品牌NAS+西数红盘,危险buff叠满了这是

网友C:
还是习惯WIN系统的NAS,除了所说耗电外,无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用国产,而是不敢用,x86建议换系统,arm自求多福,联想还有个尿性就是啥产品都想 ...

经常干一半就扔了,这话说得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习惯WIN系统的NAS,除了所说耗电外,无毛病。

耗什么电 都是扯淡,win比群晖省电

网友:
三千多个小时就有坏道了,真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