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库仑计配合水电阻放电测电动车电池容量准吗?

楼主(2024-05-31):
我看别人的测容量的要恒流放电,,水泥电阻没法恒流,随着电压慢慢下降,,电流也越来越少,这样测出来的容量,不知道结果准不准?  还有如果测铅蓄电压没有过放保护也是个问题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网上有卖测试电池容量得,几元就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网上有卖测试电池容量得,几元就买到了。

买的20多的只能测4.2V的锂电池容量,,我要测48V的电动车电池容量,几块的钱的也行?

网友:
能用就行,感觉续航不行了就换电池,测了该换还得换,别想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20多的只能测4.2V的锂电池容量,,我要测48V的电动车电池容量,几块的钱的也行? ...

你在网上找一下,应该是有的,我看了一个外接负载的电池容量测试板,可以测试到30V,也才10元。

网友:
这个理论说靠谱,但还需要看你的电路。

网友:
库仑计准就准。

网友B:
水泥电阻那是小电流放电,跟车用没法比啊

网友:
测容量有什么用?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那是小电流放电,跟车用没法比啊

有个1000W的10R的大功率的

网友:
恒流放电测试容量的,一般是测通过测量放电时长来计算电池容量,他要求电流恒定,电流变化会影响精度。不过现在的大都是采用ADC实时采样电流值累加的方法来计算容量的,原因是单片机性能提升了,比恒流计时法电路简单易做,成本也低,一般不再要求恒流了,一般要求放电电流变化平稳,频繁剧烈的电流躁动会影响采样精度而增大误差,但用电阻等阻性负载放电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水泥电阻不行,热稳定差,淘宝搜专用的分流电阻,康铜丝电阻。

网友:
电炉丝不好吗?为啥要大功率电阻?

网友(2024-10-09):
买个专测电动车电池的测量仪,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
我用过智育和炬为的,随着电池电压降低电流也会慢慢降,有个智育的可以恒流放最高可以测30V,好久没用了忘了是不是一直恒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