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启辰D50遥控的问题

楼主(2024-05-31):
朋友给了一个启辰的折叠遥控,正好自己的也是启辰,但是型号不一样,我的是D50,给的这个不知道是哪一款的。想着把朋友给的这个遥控改成能跟我的D50匹配的。钥匙好换,遥控不知道怎么复制过来,请教有经验的坛友,谢谢!

网友:
要专业工具解码写芯片。

网友:
这个自己应该搞不定吧。

网友:
需要买一个汽车维修专用电脑维修仪。

网友:
这是不是要专业工具读写

网友:
需要到4S做钥匙匹配,一般都是收费的
好像要报车架号、车主信息,厂家发码,4S写入,才能匹配

网友:
这个就是老的非智能芯片吧,固定编码的,让车记住这个编码就行,好像是开关几下车门然后拧几下钥匙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随便复制的!!这个需要到店里专用的机器写

网友:
钥匙里有个芯片的必须和车辆匹配才行

网友:
拿去汽配店给你配就行了

网友:
去可以配汽车钥匙让他给学习一下,或者到淘宝上租一个匹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