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烙铁修电路板你们可能见多了,但是修这个少见吧!!!

楼主(2024-05-31):
雨衣的拉链是热烫上去的,由于大动作导致脱开了。现在用烙铁修雨衣,你们没见过吧!!!加了一些热熔胶粒,然后烙铁侍候。这一面狗啃一样的手工。里面由于是贴在地面的,所以很平。

网友:
用把烙铁焊上去,

网友A:
用那种热压斑马线的烙铁头。

网友B:
万物皆可焊

网友C:
换我肯定用线缝了

网友D:
用胶粘 也可以吧

网友:
烙铁焊雨衣拉链?不用焊锡丝?

网友E:
封口机,时间调大点,嘎嘎好使

网友F:
这奇特想法也是没谁,很容易把雨衣烫个洞

网友:
X宝上那种手压式封口器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用皮鞋厂里他们粘鞋的胶,想当年接触过那种胶,真厉害,有点万能胶的意思,尤其还是软胶

网友G:
你只要不用电烙铁做痔疮手术,我都不感觉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胶粘 也可以吧

用胶水应该更好看

网友:
这一次长经验,下次就能弄的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热压斑马线的烙铁头。

炮灰烙铁,直接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我肯定用线缝了

不会针线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物皆可焊

哈哈哈,谁叫这个雨衣是热烫接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口机,时间调大点,嘎嘎好使

没有封口机呢!!所以直接上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奇特想法也是没谁,很容易把雨衣烫个洞

这个布有一层胶,温度控制好就只融胶不融布就不会穿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只要不用电烙铁做痔疮手术,我都不感觉意外!!!

烙铁做痔疮手术,不意外也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