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块厚度五毫米的铝合金板子用哪种胶水粘合可以达到最高的牢度?

楼主(2024-05-31):
二块厚度五毫米的铝合金板子用哪种胶水粘合可以达到最高的牢度?

网友:
上锚钉吧,黏贴不靠谱的

网友:
不是有一种叫 铸工胶 的,试试。

网友:
是不是平的?能不能完全贴合?需不需要完全贴合?可以使用502加铆钉。

网友:
机械固定是最牢固的,非得用胶的话就打花后上AB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啥也不懂,就是来看热闹的。谢谢分享

这个热闹看得好,大家都懂的...

---------------------------

网友B:
上沾天,下沾地中间沾空气

网友:
任何胶水都不可靠

网友:
铆接更合适

网友C:
最好是铆钉固定,胶水粘始终有点靠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沾天,下沾地中间沾空气

你说的是专家的嘴么???

---------------------

网友:
某宝上不上有电焊胶吗?号称粘接性比肩电焊。不过,我没有使用过此胶

网友:
704,粘了多大力都拉不开

网友:
铝材 可以钻孔-攻丝-螺丝+胶水

网友:
感觉还是机械固定可靠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铆钉固定,胶水粘始终有点靠不住。

铝焊最好,焊后就是一体。

网友:
金属材质为什么偏要用胶粘?铆接就牢固,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焊最好,焊后就是一体。

这个一般人没这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