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可能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古董汽车低成本改装 手机蓝牙无钥匙进入

楼主(2024-05-31):
众所周知原车遥控器可以按键解锁,那是不是可以把遥控钥匙放到车子内部,用手机蓝牙触发解锁。
那就还需要另外一个遥控器主板,万能的pdd 有的卖还便宜。

第一需要解决的是供电问题,第二如何将蓝牙模块和遥控器主板连接。
车里刚好有一个太阳能胎压监测,取电就有着落了。

蓝牙解锁模块,还是万能的pdd有的卖,还有非常全的文档,还便宜。

测试发现遥控器的触发是低电平触发,而蓝牙模块的解锁 gpio口又是默认低电平,这就会导致一直触发,问了下蓝牙模块官方,回答是只能外围电路翻转。
于是只能去嘉立创薅羊毛,画了一个简单的翻转板子。

最后成品,测试正常。焊接技术嘛 ,反正又不是不能用。

太阳能胎压监控板子上有3.3v 取电焊点,给到遥控器供电,给到转接板子供电,给到蓝牙供电。叠罗汉的方式内置了,讲究的大佬可以画到一块板子上,遥控器,模块,翻转板子三合一。

这样方便去车里拿放东西时不需要腾出手来按遥控钥匙解锁。因为有发动机防盗 ,要启动车辆用买来复制的遥控钥匙是不行的,需要原厂备用钥匙内含防盗芯片。

附新一NEWBIT-XY-MBO21F_HID蓝牙模块资料下载,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研究下。
资料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4Waywfh-LwuknRHo--nZg?pwd=alpo
提取码:alpo

网友A:
不怕别人连蓝牙吗?

网友:
围观会画板的大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别人连蓝牙吗?

可以设置密码,可以设置禁止新设备连接

网友B:
网上有大把的套件卖

网友C:
有掏出手机连接蓝牙的功夫,还不如掏出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大把的套件卖

odb 取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掏出手机连接蓝牙的功夫,还不如掏出钥匙

靠近自动解锁。

网友:
感觉你自己破解自己

网友D:
成品的,pdd上有70元左右,手机靠近2-5米解锁,可设置范围的
我也是考虑到安全性才纠结,要不然也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的,pdd上有70元左右,手机靠近2-5米解锁,可设置范围的
我也是考虑到安全性才纠结,要不然也入手了 ...

是滴 用的同款蓝牙模块。 可以设置连接密码,可以设置禁止新设备连接。

网友:
这,这,这,方便还是不方便?安全还是不安全?

网友E:
可以改到小电驴上吗,骑上就走,离开车就自动锁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到小电驴上吗,骑上就走,离开车就自动锁上。

折腾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开个锁不麻烦吧?

-------------------------------

网友:
这个反相器值得拥有

网友:
看看大家的讨论,如果 合适我也准备改一下。

网友:
手机上看到用蓝牙启动电摩的,有时候蓝牙死活连不上,只好回家取钥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折腾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开个锁不麻烦吧?

忘记带钥匙了的时候。

网友:
突然想到两个问题:1、车子行驶速度上来后会不会一直不停地解锁?
2、不是一键启动的,上车后还是要用钥匙改动车子,那这么改装的意义何在?不是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