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棘轮螺丝刀还真是好玩

楼主(2024-05-31):
跟风买了一个,一块多钱,头次用棘轮的东西,还挺好玩。
内六角其中3条棱上各有一个看上去有2mm的钢珠定位防脱,自带的双头批头应该是垃圾,换上了自己的6.35批头,拧了拧朽了的软木还行,不知道上大力会不会崩。
5cm长的批头能完全缩进去,装兜里不用怕扎破口袋。

网友:
小心出不来了,有的里面还有磁铁,就怕哪个套筒是锌合金的

网友:
胜在小巧,我有把正常尺寸的,拆装有一定阻力的螺丝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小萝卜头螺丝刀手柄。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如何无损拆开它

网友:
第一是价格很便宜,才一元钱;第二很小巧,方便携带;第三把手太小,用力的话,估计有点握不住。

网友:
厂家用这种小玩意吸引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如何无损拆开它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外形挺好玩的

网友:
感觉用力大了扛不住

网友B:
年前捡了一个 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捡了一个 几乎一样

感觉如何

网友:
感觉?很少用手动拧螺丝了 再说就一根批头 用别的批头不太配套 晃得厉害

网友C:
没看到棘轮~差评

网友:
物美价廉,实用工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棘轮~差评

不 会 拆

网友:
在多多上见过这东西,一直想买一个,也不贵,不知道用不用得住。觉得挺方便的小东西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上次家换锁芯,大力出奇迹了,现在换挡不好用了,只能用在小扭矩的地方,其实这个DD做好了,还是很好用的,应该有市场的

网友:
我有个世达的,没棘轮功能,这玩意儿很少用,狭窄空间扭扭螺丝还行

网友:
没看懂。是不是不用拧,只要往复下压握柄就可以让螺丝刀头旋转?类似以前的一种手动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