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要重新通电才能运行,有没大佬指点一下怎么修?

楼主(2024-05-31):
美的电磁炉使用后按面板开关关机后,过几小时之后按面板开关无反应,只能插座开关断电或者拔插头重插才能再次开机。
这电磁炉还返过两次厂,貌似给我换的新的电磁炉(因为换回来的电磁炉没有油迹)。现在已经过保了,要是容易修的话就自己动手,有没大佬指点一下怎么修?

网友A:
如果是触摸控制的话,检查一下控制面板上的触摸控制板上的灵敏度调整电容(最好是找个相同容量的换上),我又一台抽油烟机也是这样的情况,重新开电就可以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又按键失效,开不了机,搞了好几天,把上面的元器件都测试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是彻底坏了开不了机,检查是触摸控制的灵敏度控制电容失效了,换个电容就OK了(这个电容应该是内部接触不良了,之前有取下来测试过,容量正常)。

网友:
先拆机做个全面清洁,有可能会有惊喜发现。
重点检查面板控制PCB板的电路。

网友:
有个类似的炉子,一直哒哒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触摸控制的话,检查一下控制面板上的触摸控制板上的灵敏度调整电容(最好是找个相同容量的换上),我 ...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基本是触摸板的问题,换触摸板肯定就能好,或者拆洗下触摸板也可能有效

网友:
触摸控制板经常会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