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大家的卤素灯容易坏吗?

楼主(2024-05-31):
今天论坛看贴,看到一个回复,感觉很奇怪,如下(原帖:竟然还有不少车使用卤素大灯

就为了个省钱而已。
LED的光效在那里,是卤素灯的好几倍,一般轿车的卤素灯功率不超过60w,大多50w左右,亮度跟LED比起来差了至少3-5倍,随便一个LED灯的功率至少都有20w,大多在30w往上,亮度等于或大于卤素灯100w亮度,而且光型容易控制,范围也比普通卤素灯大。
至于说穿透效果差,那要在一样的亮度下对比才对,现实是装车的卤素灯亮度明显低于LED的,怎么可能比得过。
还有目前装车的LED原厂灯,基本上都是高显色的,基本上跟卤素灯效果差不多,再说了,卤素灯的色温偏低,视物都是偏色的,哪里好嘛。
我至今换过3辆车了,卤素、氙气到现在的LED,明显还是LED好,用卤素的时候,一两年必换灯泡,有一次高速上坏了,只能降速下高速换灯;
氙气有启动延时,亮度几年就降很多,换灯泡的成本也高,灯还不好买,搞不好就买到烂货,光型全靠透镜,特别明显的紫边,看着都难受;
现在的LED灯,反射式结构,光型完美,左右范围大,完全不用担心坏的问题,至少10年内都不用操心,还带有随动转向,亮度也高,问过4s店的,灯坏了也不用换总成,换灯板也行,二手的还是很多的,也就不到100块。

因为我只用过卤素灯的车,所以其它我无权发表意见,但是对于寿命这点我是不认可的哈

我的车09年买的,目前跑了13万公里,里程对于家用车也算正常,目前只换过左后的刹车灯,换的佛山的,一块钱。

所以我个人觉得卤素灯寿命还是可以的,但楼上说一两年必换,所以问问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我的车比较特殊

或者楼上是开出租的,一年跑十多万公里,那一两年坏也算正常

网友:
LED除了亮瞎别人眼外并没有什么卵用,还是卤素的好...

-----------------------

MD,上当了,刚才发现是刷帖机...

网友:
卤素灯不容易坏

网友:
我的车上都是卤素灯,都五年了,没坏过,后来自己加了LED射灯。

网友:
转向灯还是卤素的有味道,最烦那种流水LED,警示效果巨差

网友:
我也是今年换的左刹车灯,一样的佛山照明,9.9十个还包邮。
LED大灯肯定更好,这个不用怀疑,同样的功率,LED亮度提高好几倍
还是看有没有必要,我是觉得习惯成自然了,近光看不清就开远光,反正你自己改LED也是晃瞎对面,跟开远光没啥区别

网友A:
近光欧司朗66140cbi  5500K

远光再加上原车的H7卤素灯

原先远近都是H7卤素,分体结构。路上会车被人欺负惨了。。。
卤素一般不会坏,但是亮度不够。
同事的起亚坏刹车灯泡。换上没几天就坏。最后换成led刹车灯泡了。

网友:
卤素灯寿命是按照小时计算的。

一般大灯标称200小时,实际估计会高一些,一般经常走晚路,2~3年就差不多了。

网友:
16年的车了,前卤素大灯35w每个,至今换过远光H1,近光h7原版没换过,第二个电瓶用了10年半今年3月份才换,当然刹车转向倒车牌照等10w的已经给换成led了,大功率的led山寨还是信不足,品牌的太贵

网友:
氙气灯还可以啊,我用汉雷的35W已经够用了,同比led亮度高多了,这是换了5个品牌的LED用照度计检测的,LED除了秒启,没见有多好,而且散热风扇的声音很吵,比怠速的发动机声音都大。要换就换激光灯。

网友:
10年了,两个卤素大灯还坚挺着

网友:
亮度绝对是LED的强项,穿透性还是卤素灯好。我16W里程的车也就换了一个近光的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光欧司朗66140cbi  5500K

远光再加上原车的H7卤素灯

你这远光是怼上天了呀

网友:
6年五万多公里,有一半开灯把,目前没坏过灯泡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卤素灯一般不容易坏,不需要精准的限流限压电路, Led就不一样了,还得配上电路板。发动机的启动停止,都会对led电路板有影响,有些坏了只能换总成。我不反对用LED灯或卤素灯,但是我日绝远光狗,不管它是因为近光过高,还是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希望吃点狗肉解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光欧司朗66140cbi  5500K

远光再加上原车的H7卤素灯

刹车灯炮老坏就串个电阻试试,说不定是电压太高了...

-----------------------

网友:
我的卤素大灯12年没坏了

网友:
15款凯美瑞 卤素大灯至今完好还没更换

网友:
都调好的情况下LED确实强点,关键好多后改的led还不如原厂卤素灯,发光中心距离不对,不在焦点上,坐车里和看路和蜡烛似的,反而对面晃瞎,有的调得高近光像远光,会车闪灯意思变光,特么人家切会远光才知道原来人家开的就是近光,尤其白色LED的特别晃眼,特别烦。
我的原厂就是带透镜的卤素,不改,觉得挺好,雨雾天特别清楚,好多朋友的改了效果不行,就是会车遇到乱改的LED有些吃亏。
不行的估计是钱不到位,搞的低端,装的人也没花心思调好,调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