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拆个大家伙,HP Z820图形工作站

楼主(2024-05-31):
单位上工作用的电脑坏了好几天了,今天管信息的直接给扛过来一个大家伙,说也是开不了机的,要是能修好就直接换这个用吧。折腾了一天总算是搞定,顺便发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当年的旗舰机。

先来一张整体照给大家看看,这个巨大的机箱:

顶部带两个提手,方便搬运。这个主机差不多有20公斤,一个人搬还挺费劲的。

机箱前脸,十多年前的机器了,前面板上居然提供了2组USB3.0接口。最下面那个接口是IEEE 1394,又叫火线(firewire)接口。

销魂的PP,两个巨大的机箱散热风扇。主板上提供PS2键鼠,2组USB 2.0,1组USB 3.0,2个千兆网口,1个1394,1个串口和标准的3.5mm音频接口。这个拆的时候忘了拍照,用的网图。

一个隐藏的小蓝灯,如果出现故障,机器在声音报警的同时,这个灯也会同步的一闪一闪,便于判断故障。

机箱侧板,一拉把手就能取下。把手下面隐藏着一把小锁,算是物理式机箱入侵防护?

打开侧板,只能看到巨大的导风罩,主板隐藏在导风罩下面。

Z820的所有部件都是模块化设计的,拆装都不需要使用工具。双手拉住拉手就可以取下CPU和内存的导风罩。下面是取下后翻过来的样子,两个大风扇是给CPU散热的,三个涡轮风扇和一个小风扇分别对应4片内存区域。

主板一角的散热风扇接口,与导风罩上的接头对应。

取下的显卡导风罩,这个比较简单

取下导风罩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全貌。主板上最醒目的是两个巨大的CPU散热器,散热器下面是Xeon E5-2620处理器,6核心2.0G主频。每颗CPU两侧各布置了4个内存槽,最多支持512G内存。

4条内存拆下来看看。hynix 8G ECC内存,DDR3-10600(1333),2R×4的规格,家用机上是点不亮的。居然是2条DDR3加上2条DDR3L的组合,不知道HP是怎么想的。

主板上提供了3个PCI-E 3.0×16,1个PCI-E 3.0×8,1个PCI-E 3.0×4,1个PCI-E 2.0×4,以及1个PCI插槽,显卡插在1# PCI-E 3.0×16槽上。

显卡也拆下来瞧瞧。Nvidia的Quadro K4000专业卡,带6Pin供电,性能其实也就一般。

显卡的卡槽这里也是免工具的,抬起压条就可以拆掉显卡和挡板,放下压条之后,安装导风罩时会把压条固定,防止显卡松脱。

机箱上设计了4个硬盘抽取盒,可以安装标准的半高3.5寸硬盘,家用常见的薄型3.5寸硬盘也是可以用的。

按下绿色按钮,拉手会自动弹出一点,掀开拉手一提,硬盘就下来了。

西数的企业级黑盘,没看到HP的物料标签,估计是后换的。本来还以为能看到1万5千转的SAS硬盘呢,有点小失望。

光驱托架部分,一共有3个位置,最上面的位置装了光驱,抬起绿色的扳手就可以抽出光驱。

取下光驱,下面的占位盒里藏着光驱位置的供电线,提供了3个sata供电口和2个大D供电口。

主板上的硬盘接口,一共分成两排。一排8个、其中4个插着数据线的那一排是SAS/SATA接口,硬盘就接在这里。这8个口其实是连在板载的SAS卡上,不是主板原生的接口。下面那一排6个接口里面,灰色的两个才是主板原生的SATA3,现在插着的一条线是接光驱的。另外4个白色的是SCU接口,查了下大概就是主板上整合了一块SATA扩展卡的意思。

拆的差不多了,下面准备加块固态硬盘玩玩。单位给配的只有这种货色,金士顿A400,至少不是杂牌子,慢就慢吧,数据安全最重要。

硬盘抽取盒没法直接装2.5寸的盘,HP原装的转换器需要单独买,再加上从SAS控制器启动还需要去找专用驱动,干脆扔进光驱占位盒里,走主板原生的SATA3。

年代太久远了,原装的SATA线都开裂了

换条好线,该塞的塞,该藏的藏,把线都理好。

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图里露了一角的显卡不一样了?没错,原装的那块巨贵的K4000挂了,就是这个问题导致开不了机(据说还是通病),随便换了一块普通家用显卡。

开机了,CPU 12核24线程,可惜win10没有喜闻乐见的数框框环节。

那块西数黑盘也是坏的,干脆找了两块同型号的蓝盘组了Raid0,性能意外的还不错,顺序读写两百多兆,快赶上老式的SSD了。

渣渣金士顿,主板原生SATA3接口,居然只有不到500的速度。

汇报完毕,摆碗求家元。

网友:
目前在用 E5-2686V4  18c36t,一颗等于你两颗,显卡也是K4000哈哈

网友:
看见铜管,以为是水冷散热,结果还是风扇。

网友:
前几天见到2台Z600和1台Z620再去已经卖了

网友:
win10是可以数框框的,在图形上右键选逻辑处理器就可以了。

网友:
家用:风扇的声音能受得了?

网友:
reg ecc 的内存,家用机是用不了的。用于服务器和工作站。

网友:
体积真大,主要显卡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售价不菲!

网友:
散热系统够厉害的

网友:
果然服务器

网友B:
服务器的机器比家用机在做工上面还是强了N倍的。一般提供服务的服务器是没有显卡的。
不晓得这个机器服役的时候干的什么活

网友:
这货贵就贵在显卡上,结果还坏了……摆碗求家元,要求跳一段科目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售价不菲!

没看他说的是"单位"么,不花自己的钱谁心疼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机器比家用机在做工上面还是强了N倍的。一般提供服务的服务器是没有显卡的。
不晓得这个机器服役的 ...

这个是图形工作站WorkStation,图像和视频处理的,不是服务器Server

网友:
这真是个大家伙,估计也特费电

网友:
这么多风扇,不得吹得哗啦啦的响!

网友:
win10可以框框的

网友:
那么费电不适合家用电脑使用了

网友:
单位是不差电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