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看着像山上的12v4.6A电源给坛友看看 QCZ20-4.6A12TA

楼主(2024-05-31):
收拾屋子翻出来的旧电源一个,输出居然是8字口,想不起来是什么设备用的了,索性拆给大家看看。

正面外观

铭牌QCZ20-4.6A12TA

看这个外形就感觉4.6A够呛
老规矩暴力拆开,这正面感觉是有点简陋,具体怎么样请坛友评价

反过来背面看电路板其实还听规矩的,只是进出线那两个焊接点很山寨,而且也不是正确的焊接位置,明明板上有孔,结果焊在了外边和背面。

结合拆咸鱼假台达的经验,感觉这个板子好想也是正规的,只是被人后焊接了换壳。至于能不能足安我看不懂,请坛友们说说。
看板子上日期是2013年的,洋垃圾嫌疑更重了。

上电看输出,偏差有点大。

我感觉还是旧版换壳子的,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设备用的了,但拆过以后感觉不敢用这东西了。

网友:
只要加这种黑色稍微有点密度的泡沫的我都视为山上的,就没见过好电源用这种泡沫的。
不过楼主这个算山中的好的了。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监控等后配电源,看开关变压器有泡棉压紧,估计是修过,适合应急用。长时间用建议买好点的。

网友:
电源有点老 了。。

网友:
8子口的输出口,,不知道用在什么上的。。謝謝謝分享

网友:
看着像是监控的电源应该最大2A输出

网友:
品牌和厂商地址都没有,估计就是山上的。

网友:
虽说山寨,但是共模电感,X,Y电容都有,还算可以吧,表不赖,表笔差点儿!哈哈哈

网友:
该有的都有,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还可以的

网友:
13年啊,那时候的确很多电源都是RCC自激振荡控制的。。。
最正规的就是nokia 5V 800mA充电头了,功率再大的正规电源很少。。。

现在几乎完全淘汰了,仅存的这种电源是LED灯具的一体恒流驱动了,反正精度也要求不大,三极管加MOS就能做。。。

图片中的电源不是特别缺的情况我肯定不用,当然点点LED灯条还是足够了,就是工况不稳定,或者外部短路的时候容易烧。。。

网友:
看着像山寨的

网友:
RCC方案的芯片都舍不得用,这个肯定不是洋乐色,就是国内的杂牌电源板子

网友:
该有的基本都有,还可以

网友:
还行吧,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