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M3丝攻又断了,请朋友推荐好用的丝攻

楼主(2024-05-31):
在不锈钢已经攻了丝的孔里再次攻丝,还是容易断。攻的时候是慢慢转的,且加点机油的,买的还是18元(图片上下面那个)。还是断了。请朋友推荐好用点的丝攻,谢谢了!

网友:
这明显是机攻的 要买手攻的 机用的耐用 但是脆

网友:
用机用丝锥手攻不锈钢m3有难度,手要稳,还要专用的攻丝油。最好是把底孔适当加大到2.6-2.7。

网友:
不锈钢攻螺纹比较难,硬干容易断丝锥,解决办法:1.攻丝前底孔打得大一点,例如,正常M3应该是打2.5毫米底孔,可以打到2.6毫米。2.有一种螺旋丝锥比较锋利,可以采用。3.手用丝锥一般买时都提供两个,头锥和二锥,用头锥先攻,然后再用二锥攻。4.攻丝时不要一攻到底,觉得费力了就退回来,倒一下铁屑,清理一下,再加点润滑油继续攻。5.润滑油不要用普通机油,用豆油可以轻快很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下图的手用丝锥就是一副两个,这家卖得也没那么贵,M3的只是3.5元包邮,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我在铝棒上攻丝,也干断了。个人感觉还是手动攻丝,丝锥不垂直或者孔不垂直,进到一定深度就容易断。

网友:
我怀疑你用错螺距

网友:
这个个难题,我一般都尽量避免不锈钢,钻个孔难,攻丝更是难。
上面有人说了,选螺旋丝锥,确实要锋利些。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转几圈要回点断屑,至于转多少圈这个凭手感,经验

网友A:
打孔,试试用拉铆螺母。

网友:
感觉用带扭矩调节的电钻攻丝最好,调到合适的扭矩,慢慢转,打滑了就反转,加点油,再正转,如此反复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我决定照 dick_c 网友的说法再买几个丝锥来试试。是人家已经攻 了丝的地方再次攻丝,因为不攻丝的话直接上螺丝有时会很难拧上。

网友B:
攻丝不能用机油!攻丝不能用机油!攻丝不能用机油!机油有淬硬的效果!要用专用的攻丝油或者色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不能用机油!攻丝不能用机油!攻丝不能用机油!机油有淬硬的效果!要用专用的攻丝油或者色拉油 ...

谢谢,我以为只要有油润滑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攻丝转两度,就往回退一度,

再不行,孔钻大点用2.7或者8。

网友:
丝锥按手动设计制造的材质都是碳素工具钢,没有yi什么好推荐的,只要用头锥过一遍然后二锥,注意垂直就没问题。

网友:
不锈钢确实不好搞

慢点,头攻二攻各来一遍

网友:
先用M2钻个孔,在攻丝

网友:
用充电钻夹住试试。

网友:
螺旋丝攻加柴油,进一圈回半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试试用拉铆螺母。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