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池组均衡问题?

楼主(2024-05-31):
想问问大佬些   电池组的均衡板   在什么时候才会均衡

被动均衡是要某组电池超过4.2才开始?
还是只要充电 有压差就开始均衡?

网友A:
好像出现过充才开始均衡

网友B:
被动均衡能力很有限,要电池一致性还不错。记得被动均衡要一直插着充电才可以,电池差的提前充满均衡开始起作用给满电电芯小电流放电。但这时候充电器快转灯了充电电流本来就很小了再加上满电的还在均衡放电,可见没喂饱的电芯充电电流小的可怜!
电芯一致性太差除了平衡冲,啥均衡也不好使。被动均衡稍好些

网友:
电池的我不知道
但是电容的我知道,充到2.6v了,有些均衡板上的小LED灯就亮了,开始耗电
然后高压的那个电池就容量持续减少,低压的电池继续充
最后充满了,大家都处于2.65v左右,达到平衡的目的

网友C:
看规格书,不同方案IC不一样的。
被动均衡:有的是充电时达到例如4v就开启均衡,有的是对≥4.2V的才均衡,还有少数是只要充电就开始均衡。
主动均衡:不论充放电,只要压差达到一定范围就开始均衡。

均衡形式:放电均衡(电池保护IC基本都是这种)、能量转移均衡

均衡电流:绝大多数都不大,放电均衡的,大多在100ma以内,多在40ma左右。能量转移的则看压差,压差大电流就大,压差小电流就小

网友D:
电池不行 啥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行 啥都不行

压差0.0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出现过充才开始均衡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动均衡能力很有限,要电池一致性还不错。记得被动均衡要一直插着充电才可以,电池差的提前充满均衡开始起 ...

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书,不同方案IC不一样的。
被动均衡:有的是充电时达到例如4v就开启均衡,有的是对≥4.2V的才均衡, ...

就是这种  不知道是哪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  不知道是哪类

这个板子没均衡,而且保护延迟比较高,短路必烧,设计是给电动工具用的

网友E:
被动均衡要一直插着充电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没均衡,而且保护延迟比较高,短路必烧,设计是给电动工具用的 ...

错了 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动均衡要一直插着充电才可以

看来 充满了 还要多充会才行

网友C:
只比上面那个多被动均衡,不到40ma,≥4.2v才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比上面那个多被动均衡,不到40ma,≥4.2v才开始

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动均衡能力很有限,要电池一致性还不错。记得被动均衡要一直插着充电才可以,电池差的提前充满均衡开始起 ...

电池压差0.01V 有个均衡板 心里放心些

网友F:
三串用平衡充最简单,有简易的平衡充,十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串用平衡充最简单,有简易的平衡充,十几块。

50AH的容量难充满啊

网友:
被动均衡是要某组电池超过4.2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