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衣橱上方柜子的木工板怎么锯断

楼主(2024-05-31):
因为柜子进口太小,想把上方的木工板锯断弄下来,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合适。图中蓝色圆圈处的木工板就是需要弄断的,蓝色圆圈边上是一根梁(混凝土的)。

下图是从柜子里面拍的

下图是从柜子下面拍的

下图是从柜子里面量尺寸,这个尺寸是需要裁掉的厚度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吧,话说这板子质量可真"好"啊...

----------------------------------

网友:
有时间,有闲心,够耐心,
用小刀,0.000000000001立方米,割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吧,话说这板子质量可真"好"啊...



请看楼下,要斯文一点、、、、鸟。

网友:
要看工具箱里有什么 万用宝

网友:
马刀锯、曲线锯或者万用宝。

网友:
用电钻打个眼用曲线锯

网友:
板子没看出碍事,梁碍事。

网友B:
这坛友为了放被子也是伤脑筋啊,现在都想锯木板了。劝楼主别锯,太麻烦了,将就用吧,换个地方放被子,这里放点薄的小的物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坛友为了放被子也是伤脑筋啊,现在都想锯木板了。劝楼主别锯,太麻烦了,将就用吧,换个地方放被子,这里 ...

家里地方小

网友:
用手磨机是最容易得,也可以用万用宝。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790-1-1.html

网友:
最好不要动结构,时间长了可能会有问题。不如买点结实的绳子(比如背包带),像部队打背包那样,会使被子的体积小一些。

网友:
万用宝可以做到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锯的,锯掉很难看,被子可以硬塞进去的。

网友:
用抽气的压缩袋存放,不要动橱。

网友:
能不破坏成品就不用破坏,改变思路把被子褥子压真空袋存放吧。

网友C:
楼主哇,是不是又喝了2两茅子+1两XO+1两日本清哇,已知道是柱(梁)上一块板,还要折腾呢,扩展不了多少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哇,是不是又喝了2两茅子+1两XO+1两日本清哇,已知道是柱(梁)上一块板,还要折腾呢,扩展不了多少哇 ...

九公分

网友C:
楼主哇,这么说吧,先不说时间花费和材料,你折腾掉板子后,是不是又要批点灰后再上磁砖呢,否则会掉灰,别折腾了,还是去买瓶酒每天喝2两酒实惠,楼主真是一天天闲的还想折腾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哇,这么说吧,先不说时间花费和材料,你折腾掉板子后,是不是又要批点灰后再上磁砖呢,否则会掉灰, ...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