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上长了这是什么,和其它皮肤组织不一样,我抠了又长出来了

楼主(2024-05-31):
放大看内部有一颗一颗,和其它皮肤组织不一样,不知道如何去除,希望知道的大神告诉下,感谢

网友:
鸡眼膏可以

网友:
寻常疣,里面黑丝是疣体,不要抠,容易自体传染
去正规医院(不建议去民营医院、美容院)用电烧方式除去,局麻+手术5分钟搞定,手术医生若熟练,则很少留疤,预后较好。如果用液氮冷冻不容易控制深度,可能会留疤
自行治疗可以采用涂抹氟尿嘧啶乳膏、甲醛、鬼臼毒素、水杨酸(治愈率从高到低)等方式,有效但治愈率因人而异
放着不管可能一两年自行痊愈,也可能会变大变多,看个人免疫能力

网友:
hpv病毒感染

网友:
你这是受伤了没好利索就抠了导致增生了吧,不用管它,越抠增生越多...

---------------------------------

网友:
别扣越扣越大

网友:
买支点痣笔自己烧

网友:
用电烧方式除去

网友:
再坚持几天看看,如果有其他发展再做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疤痕增生

网友:
这个还是去找医生吧,别自己乱来。

网友A:
小问题,想要省钱的话。电烙铁调到最高温度滋一下

网友:
我们这叫:修子
没啥影响,只是看起不舒服

网友:
捣鼓,该死的字数。

网友:
hpv病毒感染,那个病,大医院,花不几个钱。千万不要物理去除,会越来越多

网友:
HPV。传着传着就听成HIV了。好吓人

网友:
我觉得1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水杨酸软膏试试,一般是拿来治鸡眼的,可以解决细菌和真菌感染。如果是病毒性的那得去医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想要省钱的话。电烙铁调到最高温度滋一下

若是鸡眼可以用烙铁干掉,俺手上的两个鸡眼都是这么干的,记得要把手压紧在桌面上再弄,否则因为疼痛的原因,手会不由自主地抖动,然后烙铁就对不准方位了。
但如果是疣的话,就不知道是否能这么干了,有些疣体在加热后可能会向四周扩散传播。这个得问专业人士。
但无论如何,不要用手去抠患处。有个朋友手背受伤后,伤口本来正常愈合中,他偏要有事没事去抠一抠,结果导致局部增生,最后变成一个难看的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