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microlab M-100有源音箱

楼主(2024-05-31):
        路过废品回收站,看到一台音箱,与众不同,于是拿下。

        某宝上搜索一下,居然还有卖的:

        既然来自于废品回收站,成色自然不咋地:

        左右声道音箱上面的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

        与众不同之处是功放和电源都装在右声道音箱里面,这么点箱体是怎么装下的呢?

         拆下7个螺丝,卸下后盖,才发现没有使用常见的铁芯变压器,而是采用了开关电源:

       小小的功放板:

          散热片采用了铝材,用两颗螺丝固定,而不是象常见的电脑音箱,使用铁片焊在电路板上,感觉档次高了不少:

        猜测功放芯片是2025,拆下一块散热片看看,没错:

        不过不是TEA2025,而是国产的YG2025
        YG2025是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是目前能完美替换TEA的国产IC品牌
        特点: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3~12V, 其输出功率由使用电源电压和负载而定
        P=0.1Wx2 (VCC=3V,RL=4Ω)
        P=1Wx2(VCC=6V,RL=2Ω)
        P=2.3Wx2(VCC=9V,RL=4Ω);
        适用于单声道桥式(BTL)或立体声线路两种工作状态; 它还具有外接元件少,声道分离度高,爆破噪声少,电压增益可由外接电阻调节等特点;采用双列直插16脚塑料封装(DIP16)
        应用范围:电脑音箱,有源音箱 多媒体音箱

        电源板无法直接拆下来,因为电源开关还焊在上面,必须焊下它才行:

                     开关上面还残留着一滴大大的焊锡,这个厂家太奢侈了吧!焊锡不要钱么

         小小的电源板:

         电源芯片是RM6203:

         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SR3100:

         开关变压器:

                    重低音音箱里面的喇叭,功率也不标一下,差评!

         几个圆形木块,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音箱的故障是开关失灵,偶尔能开机,拆下开关,撬开:

          静触点有烧蚀的痕迹:

          动触点也一样:

          静触点不好处理,只能用刻刀细细地刮:

                      动触点就容易处理了,在粗糙的纸上擦几下就行了:

        处理后装好开关,电源板复位,焊上,功放板装上,通电,开关好使了。
        试听了一下,低音比较重的歌曲,音量大一点也没有失真,感觉就像是落地音箱的效果!

网友:
麦博性价比很高,总体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淘到的???

------------------------

网友:
不错  挺好的啊

网友:
两块2025,三个喇叭,一块应该是工作在BTL模式驱动低音喇叭,另一块是立体声模式驱动左右喇叭。

网友:
新买估计也就一百多元。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
可以加个蓝牙模块

网友:
麦博音箱,算是品牌货。质量还可以。

网友:
当年 我花了120买的这个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比一般的2025直接焊一块铁片散热要好。这种功放用开关电源或变压器听起来也没什么区别,但开关电源胜在体积小功耗低。

网友:
不错既然是从垃圾佬那弄得就算捡着了。

网友:
其实经常路过垃圾站都可以发现类似的音箱,住楼房以后书房没有了或者小了,用手机听歌的多了,音箱也就该淘汰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弄了一对索尼电视音箱,感觉很不错

网友:
看着还是挺好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源和功放板在卫星音箱里面的2.1音箱。

网友:
楼主没试过落地箱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源和功放板在卫星音箱里面的2.1音箱

网友:
我印象这个老版本是用的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