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一根显卡的6转8电源线

楼主(2024-05-31):
换了个显卡,该显卡要求是8+8供电,可是一看自己的机器,虽然是个950W的电源,但是显卡供电却是6+8的

虽然能够直接插上去,但肯定点不亮,于是跑去买了几个插头,自己做一个
线用的是1.0平方的铜多股线,按一根8A的设计,线肯定没问题,就是插头有点悬

显卡是个电老虎,反正插头体积大,线直接焊上了,然后再压紧固定

按照PCI-E辅助供电的定义,把线插入插头

买的8pin插头碰巧是个6+2可拆卸的,挺好
这多出来的2pin都是地线,而且一根是信号检测,电流很小,因此用的0.3平方的铜线

做好了

仔细检查线路定义无误,先用旧机器测试一下
没问题,正常工作

旧机器上运行起来没问题,正式装到新显卡上
开机初步测试运行正常,但是,这种转接线最怕就是接头接触不良
周末运行游戏测试一下才是真的。

最后,说一下6pin供电和8pin供电究竟有什么区别
下图是这个电源接口的引脚定义,可以看出,8pin接口是在6pin接口上扩展而来;
从电源角度看,6pin接口增加2根地线(GND)就变成了8pin接口;
而从设备上看,6pin接口地线侧中间那根线是信号线,也就是设备通过这根线是否接地从而判断有没有接通辅助供电;
因此,6pin接口实际是3根12V线和2根地线供电。
而8pin接口多出的两个线,从设备上看,一根是判断是否接通供电的信号线,另一根是供电地线;
所以,8频接口是3根12V线和3根地线供电,功率较6pin接口更大。

简单的制作,谢谢观赏!

网友:
行不行就看插头铜片的质量了

网友A:
8+6或8+8的显卡都没必要用,又不玩游戏,就是来论坛转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6或8+8的显卡都没必要用,又不玩游戏,就是来论坛转转。

扎心啊...

--------------------

网友:
成功,反正在机箱里面,没人看,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8pin接口顺序不是转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扎心啊...



扎啥心,没心了还扎?

网友:
先焊后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压线工具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最好是双6转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