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说万用表测不出电容好坏,其实是不会测。

楼主(2024-05-31):
vc70c万用表电容测量输出信号频率约16khz 1.8vpp,测正常100uf电容,7秒出读数108uf,测坏的一个47uf,11秒才读出,并且偏小,37uf。正常情况下,电容越大测量出读数需要的时间越多。
     47uf这个坏电容导致我刚买的日立v-1560开机时开关电源电源各组输出高出50%。

网友A:
先不论你没有一个参数类似、好的电容时,怎么知道“正常时间”是多少,很多“坏掉”的电容,用万用表测出来的数值完全是正常的

网友:
用表测和电桥差远了

网友:
还有些万用表没有电容档...

-----------------------

网友:
但是测不出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论你没有一个参数类似、好的电容时,怎么知道“正常时间”是多少,很多“坏掉”的电容,用万用表测出来 ...

随便可以搞一个近似拟合公式出来吧,我的经验是坏电容明显需要好几倍时间才能出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可以搞一个近似拟合公式出来吧,我的经验是坏电容明显需要好几倍时间才能出读数。 ...

你首先得对这个观点给出合理的解释,然后给出足够的对比

网友B:
首先,不是说万用表测不出电容好坏,只是万用表不适合测试电容好坏,因为很多问题电容万用表经常看不出问题。从测量可信度和减少误判的角度来说,万用表确实不行。
另外,你所谓的测试频率和电平,估计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的。而示波器的电容通常非常小,也就是这仅仅代表测量小电容的情况,你应该用不同的电容并联示波器测试。
最后,给你一个实测案例!两个50V 4.7μF电容,电桥下有一个电容明显有问题,容量偏低很多,D值也很大!但是,70C测不出问题电容,甚至这个有问题的电容测出来“精度”还很完美!
至于说,对比测量时间,暂且不说有没有依据。单单时间的对比,你用上秒表都不一定行,尤其是小电容测量时间太短了,很难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是说万用表测不出电容好坏,只是万用表不适合测试电容好坏,因为很多问题电容万用表经常看不出问题 ...

赞成修大师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是说万用表测不出电容好坏,只是万用表不适合测试电容好坏,因为很多问题电容万用表经常看不出问题 ...

示波器的输入电容跟这个应用没有关系,我只是给出实例万用表的详细测量参数。至于大电容,万用表测量时间更好比较,倒是小到几uf的电容的确用这个万用表不好估计时间长短,因为时间很短,可能一秒以内。
       对于多数因高温原因失效的电解电 容(一般说测不出好坏的就是指这种吧),可能还是可以测的。也许加个电阻让万用表减速给电容充电,也能测较小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对于开关电源需要的低ESR电解电容,楼主的方法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是说万用表测不出电容好坏,只是万用表不适合测试电容好坏,因为很多问题电容万用表经常看不出问题 ...

还能用手机高帧率录像进行精确计时,测更小电容,至于小到nf pf级别的非电解电容,一般没听说过万用表测出容量正常但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开关电源需要的低ESR电解电容,楼主的方法无法判断。。。

这个测量读数时间的对比,应该就是粗略测量ESR的大小。配合手机高帧率录像等手段应该能比较精确测出ESR。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争论了,大师各自发表见解吧

网友:
以前那种指针式的,可以大致上看出好坏

网友:
赞成不会修大佬的观点,如果万用表真的万用,也没电容表什么事了
毕竟专业的工具功能虽然单一,却是最合适的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很多电容是无法测出来的,电容的损坏程度不一,变化万千,能用数字表测出来的电容坏的,都是严重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输入电容跟这个应用没有关系,我只是给出实例万用表的详细测量参数。至于大电容,万用表测量时间 ...

算算16khz 1.8vpp三角波,测正常100uf电容充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
用普通的万用表测电容的可信值还不如晶体管测的数据!     除非是电桥型的那种万用表  如VC9805  9808   UT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