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用3D打印笔 做了个转接头接吸尘器

楼主(2024-05-31):
还真不戳,虽然是个玩具,但真的能解决问题
做了个转接头接吸尘器。

网友:
熟能生巧,多用用会更漂亮。

网友:
感觉是把(方便面)糊上了

网友:
就像一堆方便面挂在电刨上一样

网友:
能不能堆多一点,然后打磨一下?

网友A:
这3D打印这么粗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3D打印这么粗糙吗?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打印的。

那就先相信了吧!

网友C:
第一次弄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请问楼主什么牌子的3D打印笔,多少银子。我手里有个激光雕刻机,打算加个3D打印笔,改成3D打印机。

网友D:
这外壳能否坚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能否坚固耐用?

反正用手我觉得捏不坏,要故意破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弄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请问楼主什么牌子的3D打印笔,多少银子。我手里有个激光雕刻机,打算加个 ...

就是这种,22包邮。
这种可以调出料速度,和pla/abs选择。

网友E:
一震动 就碎了

网友:
这跟原来跟孩子买过一个玩具比较类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震动 就碎了

试过了,并不会。

网友:
这是借用3D打印的名号推销的一种《鸟拉屎》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弄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请问楼主什么牌子的3D打印笔,多少银子。我手里有个激光雕刻机,打算加个 ...

所以你为啥不是想加个挤出头而是加个打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