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明兴冰箱节能保护器拆解

楼主(2024-05-31):
家里有台20多年的老冰箱,这段时间出现容易结冰的现象,为了省事就想买个冰箱知音来解决问题。一年前买过一只其它牌子的冰箱知音一直使用都很好,有霜的博世冰箱不再出现冰堵了。这次在宝上找了一轮也没找到之前买的,因怕买到可控硅控制的机子,最后参考坛友的拆机贴,买了这款大明兴冰箱节能保护器,顺便改一下电源线,方便使用。

外包装及使用说明美观清晰

开包上电测试正常

开拆很容易,三颗螺丝拧下就可打开外壳

主板采用阻容降压供电,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测试了一下控制时间还算准确

原机电源线缺少接地线,属伪三脚插,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方便使用,将原来短电源线改接为1米的三芯电源线,确保安全

拆下来的短电源线临时改接到拖板上使用,用来充下手机什么的还可以

网友A:
我家的一台冰箱也快20年了,还在继续工作

板子上那两颗50K的碳膜可调电阻要不要给它换了,总觉得碳膜的不耐用

网友:
这东西没有用,商家就是炒作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一台冰箱也快20年了,还在继续工作

板子上那两颗50K的碳膜可调电阻要不要给它换了,总觉得碳 ...

谢谢您的拆解贴,让俺买到这么好用的东西。50K碳膜不是经常调节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东西真的节能?

网友:
继电器的更耐用的多,换3线的更安全点!

网友:
是参考我的帖子吗?-----------

拆修“大明兴”冰箱冰柜节能保护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20年了,直接换一个不更好吗?还促进社会消费

网友:
零几年在商店里见过,有的冰柜制冷不断电,继电器触点粘连,加冰箱知音凑合应付。

网友:
这个冰箱如果温控器坏了还是有点儿用的~

网友:
我买过波茵,内部差不多,质量一般。有坛友拆过一款质量更好的
总算买到了靠谱的冰柜定时器, 拆解硕 达冰箱定时器。

网友:
冰箱节能保护器取代温控器,可以有效缓解冰箱冰堵情况。

网友:
我的直冷冰箱冷冻不冷,冷藏还有点冷,可以保鲜,但开机不停机,用上了这个,调时间定时停机。半年了,还是这样,难道是漏氟了?但半年还没有漏光?冷藏还可以保鲜,就是可能温度高了一点不能停机,冬天就可以自动停机。

网友:
又是555定时芯片

网友:
质量最次的冰保,电位器用的是半可变电阻,碰到过,调整几次就失灵3。

网友:
有条件时把半可变电阻换成电位器。

网友:
以前是为了省电,冰箱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温度比环境低点也就行了,现在不缺那2度电的钱。

网友:
温控器坏了可以用这个

网友:
买了一个当旋环开关机控制热风机,控制执行件是双向可控硅、原件是3安的没有散热片、我换8安的带小于1000瓦负载发热严重加散热片也不行估计双向可控硅电流小了。电茶壶也是这方式控制发热管好象是16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