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倒车用高清摄像头

楼主(2024-05-31):
外出停车以后发现车轮旁一个压坏的高清摄像头,拿上一看是倒车影像用的,那就彻底拆开拍照吧。

网友:
摄像头虽简单,有好多技术在里面呢!!!

网友A:
摄像头技术含量不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技术含量不太高。

CCD 有点儿技术,

网友:
不是高清的估计720

网友:
里面都灌膠了,这种CVBS模拟输出最多也就30万像素,只能算标清摄像头

网友B:
那个3线交叉处的黑胶还能拆一下,里面可能会有12V降成3.3V的模块(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4分之1英寸感光片,镜头光圈小。楼上说的降压,可能是微型线性稳压芯片,开关降压做小很难。

网友:
这个摄像头应该不错的

网友:
看上去这么简单,其实蕴含着很多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线交叉处的黑胶还能拆一下,里面可能会有12V降成3.3V的模块(我的就是这样) ...

已经扔垃圾桶了,没有注意里面还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