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PPLE LED小夜灯拆解,想改暗请教(MW65-D0.2x2)

楼主(2024-05-31):
如题,这个小夜灯用着还可以,想改暗一些,所以拆开看看

外观如下

拆开

有一个整流桥

网友:
棕色电容改小点

网友A:
C1改为224,如果还嫌亮,改为104。

网友:
虽简单,设计的还不错

网友:
2、3楼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改为224,如果还嫌亮,改为104。

收到
感谢

网友:
要暗,把那个CBB电容换小些容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改为224,如果还嫌亮,改为104。

学到了,一开始没明白,后来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改小,这灯就成寿星佬?

网友B:
原来用的降压电容是334,也就是0.33uF,减小此电容的容量就可以降低亮度了,但电容耐压建议选630V以上,或者改用安规电容(耐压选交流275V以上)。耐压低容易击穿。

网友:
电容改小点

网友:
外面裹几圈黑色电工胶布

网友:
话说现在的小夜灯都太亮了,到手都需要改,完全没有朦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用的降压电容是334,也就是0.33uF,减小此电容的容量就可以降低亮度了,但电容耐压建议选630V以上,或 ...

还没有动手

网友:
这个和我的一样,用了好几年了,质量不错的

网友:
OPPLE灯具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C:
这灯的做工不错,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的做工不错,价格是多少?

忘记了多少钱买的
淘宝现在的价格是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