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个电蚊拍

楼主(2024-05-31):
家里有个电蚊拍,很久没用,电池不行了,以前没有设备搞不好,今年买了晶体管测试仪,应该能把问题解决了,先把电容都测一遍,没问题,再测三极管,也没问题,最后发现问题是三档拨动开关有问题。接触不良。三块多买了五个开关,换上之后问题解决了。加了锂电充电板,电池是蓝牙耳机用剩下的。

网友:
仅开关故障,没暗病。

网友:
蓝牙耳机的电池?一般只有几十mAh吧?

网友:
你这电蚊拍读都5年多了,没烂掉    又妙手回春派上用场了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是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是啥???



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那个开关喷点WD40就能修复,如果还不行就拆下来,用钳子掰开铁壳,用酒精或汽油等清洗一下,实在不行用洗洁精清洗都可以,如果有发黑的就用2000目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最后涂上防锈油装回去妥妥的好用。

网友:
电蚊拍一般不是什么什么高科技,市场上的大多数产品质量都不是很高。其中开关是故障大户。由于价格也不贵,所以适合一般电子爱好者当作学习材料来进行修理。改用锂电池是对的,但充电电路不改有隐患,很容易将锂电充废了。应该加一块带保护的充电板,也就是1、2元的事。原来的阻容降压式的廉价充电电路应该放弃。

网友:
蓝牙耳机的电池估计电流不太够。。。。。。。

网友:
测试仪没有后盖的

网友:
三档开关上神油啊,这种情况 就没有神油解决不了的

网友:
改18650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是常见故障,类似鼠标的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