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的转向灯不亮了

楼主(2024-05-31):
两轮电动车的转向灯不亮了,双闪也不亮,这就不是开关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上网一查,怀疑是转向灯的闪光器有问题,于是拆开前灯车壳,把闪光器拆出来,一打开,里面全是水,都发霉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装回去也不行。于是上网买了一个,四块多。三天后装上就好了。里面就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打磨过的芯片。

网友A:
网买的这个装上去故障解决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买的这个装上去故障解决了不?

说了三天后装上就好了

网友:
你这转向控制板   不带继电器 和 蜂鸣器

网友:
我的更扯淡,那个芯片有两个脚脱焊了,焊一下就好

网友B:
就是个简单的555电路应用

网友C:
\还有汽车的更简单的   俩三极管  一个电容 4个电阻一个继电器   利用电容电阻充电放电来实现继电器开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简单的555电路应用

555不大可能,应该是专用芯片。
看看555做控制器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汽车的更简单的   俩三极管  一个电容 4个电阻一个继电器   利用电容电阻充电放电来实现继电器开闭 ...

没见过呢,但印象中见过拖拉机上有使用的,里面好多电阻丝,也没啥印象了
现在也找不到了,甚至图片都找不到

网友:
我小电驴上的还带响,一亮灯吵闹得很

网友:
用个继电器就可以组个闪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