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6 AC,120V30A 新出的3d打印面板加大屏幕比原厂138的套件便宜...

楼主(2024-05-31):
新出的3d打印面板加大屏幕比原厂138的套件便宜了接近一半

网友A:
电源多少能淘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多少能淘到

100来块,这个不贵

网友:
只要能改,炒的一个比一个贵,都快成理财产品了。

楼主:
这个是改完的成果图,面板因为是白色树脂的,有微微透光,实际使用白天的时候并不明显,到了夜晚才会有明显区别,我这边由于灯线不强,所以看的比较明显

网友(2024-08-30):
我甚至还给左边的散热器加了涡轮扇

网友:
有几个通信电源,艾默生的多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换定制的变压器,就不要改成全桥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换定制的变压器,就不要改成全桥整流了!

肯定换了变压器的,最大35给电源留余量,30安就可以了,稳

网友(2025-06-24):
只要能改,炒的一个比一个贵,都快成理财产品了

网友:
按键都藏起来了吗?

网友:
两种改法:一种是原来的变压器两个并联,改成两个串联;另一种是半波整流改两个并联的全桥整流,电压效果一样,都能到130V左右,但发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