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自制电流无级可调的新能源充电桩

楼主(2024-05-31):
终于搞明白了充电桩里的那个控制功率(充电桩告知车辆自己供电能力)的CP信号是如何生成的了。于是很快就搞定了一个电流无极可调的新能源充电桩。
首先要用两个隔离12v电源,产生+12v,-12v电源。
然后用一个比较器,用一个单片机IO引脚来控制产生+-12v,频率1000hz的波形。

充电枪插上车之后,+12的信号会被分压电阻拉低到9v,表示插好。
车辆内部有个开关,闭合之后,电压会被拉到6v,表示可以充电。然后充电桩闭合继电器开始供电。这个继电器一般用双断的,以避免没有插抢的时候,枪头带电。
充电器的逻辑很简单,一直检测CP点的电压,并在适当的时候闭合,或者断开继电器即可。

以下电阻网络阻值,适合ESP8266 D1的小板子的A0输入口。
那个频率1000hz的波形的占空比,就代表了充电桩的供电能力,车载充电器必须依照这个信号,调整自己的充电功率,而且是实时调整的。

配合物联网系统,就可以做到很多功能。
比如:
1:不影响家庭用电的情况下,最大功率的给车充电。
2:用尽量小的功率,尽量长的时间充电,减少线损。
3:尽量用自有太阳能的电量进行充电
……………………

网友:
把板子集成一下 省空间

网友A:
必须庆贺一下     先干为敬~

f大用的哪款充电枪  有拆解图吗

网友:
记号,电流无级可调的新能源充电桩,已mark备用

网友:
可以输出40串锂电电压吗,DC 120-168 V

网友:
腻害了,前排围观

网友:
家里的7KW充电桩也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控制开关,调节电流大小,查看电压功率等信息,但是用的是蓝牙连接,又是装在电箱里面只能近距离控制,不知道能不能换成wifi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庆贺一下     先干为敬~

f大用的哪款充电枪  有拆解图吗

淘宝随便找了家比较便宜的,没拆。

网友B:
F大您好:
您这是实现的交流慢充(AC充电桩)
只是通知车载充电机我想让你按什么功率冲
对吗?

网友C:
继电器只有10A?这是不是太小了点?2KW的充电功率,那得等啥时候才充得满啦?

网友:
高级,这个真的可有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充电桩那是工业范畴楼,额,这个暂时不敢有想法

网友D:
充电桩要用接触器,别用继电器,继电器没有带载分断电路的能力。

网友:
把整个系统重新规整一下就巴适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竟然还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大您好:
您这是实现的交流慢充(AC充电桩)
只是通知车载充电机我想让你按什么功率冲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只有10A?这是不是太小了点?2KW的充电功率,那得等啥时候才充得满啦? ...

这个继电器输出的220v电,是用来驱动接触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桩要用接触器,别用继电器,继电器没有带载分断电路的能力。

继电器当然能带载分断,不然用继电器干嘛?

大多数家用充电桩,就是用了两个继电器。

不过我确实用的接触器,安全一点,而且方便双断,不用在PCB上走大电流。

这个继电器是输出220v的接触器控制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