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震惊!惠普EX900 1t重新开卡速度居然只有这点!!

楼主(2024-05-31):
之前装到服务器上用,用了两年,后来进不去系统了,也装不上系统,干脆换了块固态,这个就替换下来了,这几天心血来潮想搞一下这块盘,先用绿联的硬盘盒开卡软件读不到,后来在论坛看到需要用583主控的转接器才行,于是便斥巨资(25)购入583转接,这次开卡软件能识别了,原来的固件就是这个R1115D0,硬盘上有串号码是bw29f02t2ancth1(不知道啥品牌的),重写固件后速度只有这点。。。遂请各路大神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应该就是USB驱动导致的速度上不去,重新装到电脑的M.2接口,重新装系统后表现正常,成功救活

网友A:
这是USB2.0接口吧? 要不上主板试试?

网友B:
开卡后要把开卡的Nvme驱动卸掉才正常

网友C:
nvme盘开完之后要卸载那个开卡专用的驱动 不卸载我记得是速度会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后要把开卡的Nvme驱动卸掉才正常

怎么卸?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USB2.0接口吧? 要不上主板试试?

type-c接口,应该是3.0或者3.1

网友D:
你都用JMS583桥接了,就不需要装慧荣NVME驱动,不然掉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卸?找不到啊

设备管理器右键你那个盘卸载试试

网友E:
明显是运行在了USB2.0下。不是是C口就是USB3.0,也不是你插USB3.0口就一定运行在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运行在了USB2.0下。不是是C口就是USB3.0,也不是你插USB3.0口就一定运行在USB3.0 ...

那我怎么才能让它运行在usb3.0下呢?我现在电脑上只有一个M.2接口,装上它就得重装系统,但是我插上它插上win10启动盘打不开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用JMS583桥接了,就不需要装慧荣NVME驱动,不然掉速

我第一次开卡的时候应该没装,直接打开开卡软件插上固态短接rom就认到然后就刷了,然后测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vme盘开完之后要卸载那个开卡专用的驱动 不卸载我记得是速度会50以下

我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找到那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右键你那个盘卸载试试

磁盘驱动器、存储控制器都删过了,再插上测速还是一样。。。

网友(2024-07-25):
能不能把开卡软件发给我呀

网友:
我每次都是到百分之五十就失败了,用的和你同一个版本的软件硬盘也是和你一样的hpex900 1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