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快手蓝牙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4-06-01):
本来想买个蓝牙拍照的遥控器,看到淘宝有多功能的,就拍了个给大家拆开看看,没有螺丝,上下壳按在一起的,里边有充电电池,快手里点红心好用,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买过类似的2032电池的,巨难用 一堆bug,直接吃灰了~

网友:
感觉做工有点粗壮

网友:
蓝牙遥控器,

网友:
这个具体能做什么用啊

网友:
有些场景应用,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所以外号又叫快手点赞器?

网友:
快手点赞用的遥控器。

网友:
没用过,不知怎么用

网友:
这几个微动开关不错,挺漂亮。

网友:
这个有什么功能

网友:
具体能做什么的

网友:
拼多多买过2032电池版的

网友:
这个好,至少用到了微动开关,还是金属的,我之前买过一款装钮扣电池的,里面全是锅仔片,用了没多久,也说不上来是电池电压有问题了(拆下来量还有3V多,从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也不行)还是说主控出毛病了,时灵时不灵的,最终扔了
目前是用一个旧USB有线鼠标,把左键飞线出来接了个配电箱上用的自复位按钮开关,用来点赞,那种卡吧卡巴的声音,可解压

网友:
住店,开空调要问老板借遥控器,加10元一晚
住医院,开空调、开电视要问护士借遥控器。

网友:
按键可以,不是印刷碳膜按键

网友:
小作坊产品

网友:
芯片被打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