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包后几块钱的锂电塑封器拆解试用

楼主(2024-06-01):
前两天撸的,感觉塑封个未吃完的食品延长保质期有一定作用,于是撸了一个。

没几天到了,这破盒子啊 寨气逼人

都是洋文没一个中国字儿,这是出口转内销还是用洋文显得高大上

三样东西

说明书标注功率竟然有16w,咋看以为眼花了

模样

c口充电,左面小孔是电源和充电指示,黑褐色一坨是磁贴,用来吸附到冰箱铁皮之类的表面,实测磁力很小勉强能吸住。

有个开关,带切割和塑封功能

下面是加热头,上面是衬底,塑料袋塞中间压紧加热再慢慢拉动就可以了

加热头下面有个弹簧,按压后接通加热,外层包裹了耐热材料,保护加热丝的同时避免粘稠融化的塑料沾到加热丝上,也有一定的润滑作用

刀片

斜口的

放入塑料袋滑动就能切断,有方向性,实测不如剪子好用

揭开磁贴下面有个螺丝

拆开后,一个电池 一个开关 一块板子

充电口和指示灯

用了一颗聚合物动力锂电池无保护板,周身无任何标记,目测200mah左右(和电弧打火机等等应该一种电池),过放怎么办?管它哪个去

左面的加热头

陶瓷材质,中间是电阻丝,冷态电阻1欧左右

按压后直接和pcb接触加热(电池直给),耐用性可靠性很差

另一面,中间4054充电ic 左面电阻是它的限流

测下加热功率

3v时5a左右(实际工作时带载也就这个电压),功率来到15w左右(实际功率考虑到电池内阻还有线阻可能略小),和标称差不多,如此大的功率对于只有200mah的电池压力非常的大,如果按4a实际电流算已经20c左右了,实际累计工作也就3分钟左右,按每次塑封需要6秒计算(需3s预热),充满电大约能使用30次左右,而且不能连续使用。

另一面的按键

其中的加热衬底

硅胶材质,表面也粘了一层耐热材料

装回去

随便找了塑料袋试了一下

还行,除了不太均匀(和快慢抖动有关)比较牢固

网友:
还是充电的

网友A:
以前买过5号电池款的,用几次就不行了

楼主:
有电池款,不过最好别买,基本不能用,这个功率一般的碳电根本不能用,碱性电池都非常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5号电池款的,用几次就不行了

嗯 别买电池款,电池几乎带不动~

网友B:
看似不错,好像的确比干电池板的好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不错,好像的确比干电池板的好

嗯 比电池的好用点儿~

楼主:
帖子里有使用效果啊~

网友:
比以前的干电池版本好用,加热丝旁边是玻璃纤维布,内层硅胶块。

网友C:
专用塑料袋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塑料袋厚的

这个0.1mm以下,太厚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5号电池款的,用几次就不行了

我也买过电池款的,基本吃灰。

网友D:
小时候我都是用钢锯条和蜡烛塑封的,现在基本用不上这技能了,几个长夹子完事儿。

网友E:
这么小电池能封几个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我都是用钢锯条和蜡烛塑封的,现在基本用不上这技能了,几个长夹子完事儿。 ...

还能那种能抽真空的效果好,这种也就凑合用~

网友:
加热的不能用电池,插电还靠谱...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电池能封几个袋子?

仔细看帖子~

网友:
这个很实用,但这个软包电池寿命堪忧。其实夹子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