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昨天偶得一块HR MF28-B老指针万用表,算节日礼物,哈哈哈!

楼主(2024-06-01):
后盖螺丝没了,好配,看拨盘,以前主人拆过,装错了,应该转180度装上,这是我装好后怕的,检测有问题,测电压表没反应,电池一个5号,另一个是不是15V方块电池呀,知道的说一下!谢谢!这可以折腾一下了!红袍绿袍绕线,齐了!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表造型比较独特

网友:
这表造型确实太独特了,第一次见

网友:
你这表灵敏度太低了,机械表要求20千欧每伏及以上。机械表(没有放大器)最高的是mf10、太笨重了。当年一块还换过表头,后来也没使用。

网友:
这块表出厂时楼主还真可能在过节中。

网友:
儿童玩具,哈哈

网友:
这个品相不错,清理修复一下,还会更好。谢谢分享

网友:
检测有问题,测电压表没反应,????

表是坏的。

网友:
波浪形铜丝是啥,不会是康铜丝吧

网友:
看这波浪状的铜丝,感觉需要校准的地方应该不少。

网友:
看到红绿袍了,老表一块,修修可以收藏。

网友:
还真是够老的表

网友:
这表不错,我也有一个老表,好像是杭舟,表头线圈断了,不知怎么修

网友:
用料倒是不错,大红袍电阻,绕线电阻,最出奇的是90度的表头,在万用表里是第一次见,电控柜里用的多。

网友:
这表造型确实太独特

网友:
从外形和内部用料这表确实够老,电阻10K挡大多用15V电池。

网友:
头回见这种造型的表

网友:
习惯了数字表,指针表不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