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六一节拆修一个做工不错的先锋坐地扇

楼主(2024-06-01):
   先祝坛里各老大不小儿童们节日快乐。 先前在朋友家里拆几台风扇帮清洗,有一台美的坐地扇通电不转了。由于有拆过几台坐地扇,拆起来轻车熟路了。还是得感恩数码之家这个大家庭,,在此学到不少外面根本学不到的东西,,混数码的人就是比普通人强,这不一般人拿东西出去还不得抬着扛着去吗,尤其坐地扇这大家伙,数码人三两下把底座,罩子风叶全拆,只拿电机头和控制板回去,轻松很多。

        修风扇,没啥技术含金量,只要电机不坏,随便拿个表量量这里,测测那里基本能对付的。。。这风扇还是老问题,启动电容失容,原电容是1.2UF ,手头没有这么小的。拿了个1.5UF的换上就好了。。。 这风扇做工还是不错的。档位,输入线全部用压接端子压接,这样处理非常好,,即使不会动烙铁的人更换电机也能应付。。。好评。。。

网友:
看到到接线端子感觉这个风扇就不差,积少成多都是成本呢

网友:
竟然用的接线端子,这不科学啊...

------------------------

网友:
淘汰算了,买直流风扇吧,

网友:
这种压接的模式完全是为便于维修准备的。

网友A:
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风扇和鸿运扇,除了换了几次电容,就没坏过。。

网友:
10年的风扇,质量不错

网友:
混数码的人就是比普通人强,完美修复。

网友:
看着挺新的啊

网友:
这个电容的容量加大可能对稳压二极管不利。

网友:
先锋质量不行

网友:
电机是不是纯铜的绕组?

网友:
这种端子价格不低,比拧螺丝的贵多了

网友:
风扇的质量外看外壳材料,内看电机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风扇和鸿运扇,除了换了几次电容,就没坏过。。

用几年得上上油之类的维护吧

网友:
安规电容还是比较不耐用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别具特色的接线方式!

网友:
有接线端子的真不错,很少见

网友:
这不是启动电容,这是控制板的降压电容,1.2换1.5电流大了点,最好还是用合适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