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无线电中继台(转发台)diy

楼主(2024-06-01):
          去年底开始迷上了无线电,买了几个手台后又中了中继台的毒,一番打听查询后最终决定自己diy。
        主机未采用双工器,而采用了双天线设计,原因如下:1、双工器损耗较大,采用的手台功率功率较小,经不起损耗。2、双工器较贵,不舍得卖。3、双工器频率所限,无法全频段接收或发射。
         我用的接收机和发射机是小米的对讲机2代,发射功率5w,uv双频双待。其实用它diy中继不太合适,但它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蓝牙调频且便宜,不需要在本机上调整频率,所以考虑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它。转发台用的是宝峰的uv3r迷你手台,体积小功率也小,作为家里覆盖用很合适。
         安装及使用场景如下:家中地面3层,地下一层。中继台安装在一层厨房吊顶内,小米2用馈线通过烟道(已废弃)延至屋面(高差约9米),接2.4米玻璃钢双频天线。宝峰3r使用原装天线,功率设为0.5w,经实测能完全覆盖家中所有部位。小米2通过室外天线收到信号,由转发板转给宝峰3r转发,我随身带着小功率手台接收 ; 我通过随身带的小功率手台发射,宝峰3r接收转发给小米2,通过室外天线进行远距离通讯。作为覆盖用的3r接发都设置了亚音,只能由我常用的小功率手台接收、触发,避免干扰。
         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1、家里没有大功率发射源。2、我可以在家中随意走动,不受固定馈线影响。3、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蓝牙调整对外的接收与发射频率,不用在中继上操作。4、接收与发射的频率不受双工器限制,至少uv段都可以。
         外壳是角铝和铝板拼的,比较简陋,能用即可。转发板用12v开关电源供电,两台手台用了dc-dc模块降成5v给机器供电,小米机器上取的sq信号很奇怪,发射和接收时都会有,无奈只能加继电器来断开接收时的信号输出。

网友:
好像说玩无线电都要办证啊,我觉得撸主很刑...

-----------------------------

网友:
地方大真好!

网友A:
家里都要用无线电手台联系,不敢想象的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都要用无线电手台联系,不敢想象的大啊!

对外联系用,家里联系用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外联系用,家里联系用吼的。

我上面的回复里面本来也想说我家联系靠吼,后来删除了。
对外中继能多远?我在论坛买了两对对讲机,一直吃灰,没场景用。

网友:
有两建武对讲机一直吃灰

网友:
对讲机 买回来吃灰

网友B:
楼主是火腿吧?我只听说社会上有这么一群,还有呼号什么的,到底怎么聊天不是太清楚,能给说一下吗?是这样吗:闪电闪电,我是霹雳。霹雳霹雳我是闪电。,那不是所有能收到信号的都可以听到?你们这属于发射加密还是接收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火腿吧?我只听说社会上有这么一群,还有呼号什么的,到底怎么聊天不是太清楚,能给说一下吗?是这样 ...

无线电频率也是一种资源,就像买车一样,汽车买了得登记注册发下牌照才能上路开,而开车的必须通过考试才能驾驶一样。业余无线电也不是任意发射电波,也是在规定的范围里进行,内容没有太多限制,但是不得商用,必须明码不得加密。

网友C:
能做到这样一般都是老火腿了。我的呼号是BG6SV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回复里面本来也想说我家联系靠吼,后来删除了。
对外中继能多远?我在论坛买了两对对讲机,一直 ...

看对方的海拔了,高海拔估计几十公里的样子

网友D:
楼主威武,山区——平原——高山峡谷,远距离通讯估计分别能够有多远?
有空也想把我买来一直沉睡的对讲机打理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山区——平原——高山峡谷,远距离通讯估计分别能够有多远?
有空也想把我买来一直沉睡的对讲机 ...

你如果站在你所在城市的最高点,那通讯100公里都不是问题。别说5瓦了,哪怕0.5瓦都能通个几十公里。

网友E:
这个应该登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登记吧?!!!

看你怎么用了,收发都在公众频率上,功率限制在0.5瓦内。主要高度够,0.5瓦的通讯距离也够用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站在你所在城市的最高点,那通讯100公里都不是问题。别说5瓦了,哪怕0.5瓦都能通个几十公里。 ...

5瓦应该属于超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瓦应该属于超大功率的吧。

4、5瓦差不多是手台的标准功率吧,还有8~10瓦的的手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这样一般都是老火腿了。我的呼号是BG6SVH

这个论坛也不少HAM,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