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NDR-240开关电源开箱,“高可靠”电源拆解。

楼主(2024-06-01):
        弱电箱内的号称军工品质的高可靠性全灌封48v电源烧了,这个是给所有ap供电用的,截止发帖时刚替换维修好。这次不敢再买这种自我号称某某品质的产品了,直接买了明纬NDR-240开关电源,48v5a,导轨式安装方式。拍几张开箱图就算了,拆机就不拆了,急着用网,估计得下次更换的时候拆机了。

网友:
号称军工品质不拆来看下

楼主:
      自己贴的散热片和导轨挂片。能看到是一个瓷片电容爆了,但灌封胶太难处理,也不打算修了。

网友:
换新最妥,旧的不修修了?

网友:
原电源似乎也不差嘛

网友:
我还以为要拆机呢。明伟这个很贵吧。最起码两三百。

网友:
修好了也没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贴的散热片和导轨挂片。能看到是一个瓷片电容爆了,但灌封胶太难处理,也不打算修了。

灌封胶电源是不太好修

网友:
是软胶还能折腾一下,硬胶就算了

网友:
稳定的电源很重要

网友:
原来的那个灌胶的质量也可以

网友:
这灌胶的基本修不了,太难把胶搞掉。

网友A:
明纬电源不错,可没见箱顶上开这么大的散热通风孔,不怕掉进罗丝啥东西?

网友B:
那么高可靠体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可靠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口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电源不错,可没见箱顶上开这么大的散热通风孔,不怕掉进罗丝啥东西? ...

放弱电箱里,应该不会有螺丝啥的吧

网友C:
能够理解什么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理解什么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意义

只能说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找最好的。

网友:
看外观质量就好

网友:
应该拆开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