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RTL-SDR改装外壳与接收HF 0-30MHz 无线广播(含图文软件安装教程)

楼主(2024-06-01):
简单介绍下RTL-SDR,有兴趣的朋友可网络搜索详细介绍。

8年前开始玩SDR(软件定义无线电),前后买了两个SDR序列里最便宜的俗称电视棒,
也称之为频谱扫描仪。

这玩意最初是设计为DVB-T(数字视频广播地面)接收器, 然后被国外大神们玩出各种花样,
其中就包括改装成接收无线广播LW-MW-SW,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改硬件,
用上变频器把LW-MW-SW的信号变频到RTL-SDR接收频率范围内。
这种方式不能直接显示所接收到的LW-MW-SW实际频率,
还有一种方法是改RTL-SDR信号输入通道法。RTL-SDR有两路输入通道分别为
   QI,两个通道有分工Q通道接收50MHz以下的HF信号,I通道接收50MHz 以上的UV信号。
RTL-SDR设计只利用了I通道,Q通道空余没有利用,所以只要在Q通道输入信号
再在软件上打开Q通道就可以直接接收LW-MW-SW了,
不过这种方式接收灵敏度不是很好,最好是加一级放大(我没有加)。

介绍完了开始改造

改造前先了解下RTL-SDR长什么样,
借用网图就是下图中蓝色像早期U盘一样大小的那个,
接上图中那个天线(包含在RTL-SDR附件里)就能接收DVB-T(数字视频广播地面)电视信号,
RTL-SDR只管接收信号,后面音视频什么编码制式各种处理全交给电脑完成。

软件界面

RTL-SDR由于太小并且直接插在电脑上外接室外天线不方便,于是才把它改造放进仪表壳子里面
改装是7年前进行的即2017

利用废的仪表PCB板来做RTL-SDR的安装板
在废的仪表PCB挖个与RTL-SDR外形一样的槽,

RTL-SDR嵌入然后四周用焊锡焊住

开槽只能手工用手电钻打邮票孔法

安装槽开好需要用锉刀把邮票孔锉平

把废的仪表PCBRTL-SDR连接板子四周的阻焊层用刀子刮掉,
USB插座与RF射频插座拆除。

然后用焊锡焊牢靠

没有经过计算瞎弄的高/低通滤波器,结果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实际应用情况高通滤波器有自激

SDR工作时主芯片与电源芯片温度很高的
于是用紫铜箔给它们做散热处理

传输线变压器的其中一组线圈接在主芯片Q通道的Q+/ Q-的输入脚4-5
借用日本人改造的接线图

4-5脚是有有焊盘的,设计锗这是为大神们预留的吧

仪表壳开两个带法兰50-1.5 N-KFD L16 N-K射频母插座孔,
然后与SDR主板信号输入端连接。

所有的射频插头插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心的针在拆装插头会转动,
户外使用射频线用细了的话拆装不了几次射频线芯线就会断,
插座与接收机主板连接处情况也是一样。

改造好装进仪表壳

所有改造完成上电脑试,发现UV段有几个频段有自激,
怎么调都完全消除不了,最后把加的高通滤波器断开

手机上只能开RTL-SDRI通道,所以LW-MW-SW无法使用,

这个太耗电联手机用只能用一个多小时吧,好久没有玩这个RTL-SDR(性能太差)记不得了。
只有接收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卫星气象云图才用,这个改完后就买了
英国制造的SDR play RSP 2

联手机使用需OTG数据线

PC端软件图文安装教程(机译)

接收示范

FM

SW

追踪民航班机

RTL-SDR驱动

RTL-SDR应用大全请访问:https://www.rtl-sdr.com/

改造完毕,

谢谢观看!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看完了

网友:
现在买的便宜的数字显示的收音机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A:
我之前买过一个这样的电视棒,不改装也可以收电台啊,改装的目的是啥?

网友A:
立创开源广场有一个项目看上去比较简单,不知道效果如何:
https://oshwhub.com/sademabulasiji/ji-yu-MSI001he-MSI2500de-SDR

网友:
这 鸟枪变大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开源广场有一个项目看上去比较简单,不知道效果如何:
https://oshwhub.com/sademabulasiji/ji-yu-MSI0 ...

现在芯片价格上天了

网友:
这东西好玩,多年前玩过,现在翻出来还是很亲切.

网友:
一直当收音机玩

网友B:
辛苦加个滤波器又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过一个这样的电视棒,不改装也可以收电台啊,改装的目的是啥?

...

能收不能发,可以听看不加密的音视频吧!

网友C:
当年也买过这个电视棒

楼主为啥要给大PCB开槽,不开槽直接把电视棒小板放大板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过一个这样的电视棒,不改装也可以收电台啊,改装的目的是啥?

...

不改造原电视棒只能接收50MHz以上信号

楼主改造后可以收50MHz以下的,利用两路通道,高低频都可以收

网友:
这样也行呀,脑洞大开!

网友:
高频这东西不好整呀,没仪器弄不好。

网友:
一直有关注,这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也买过这个电视棒

楼主为啥要给大PCB开槽,不开槽直接把电视棒小板放大板上不行吗 ...

1:为了增加接地面积
2:为了整洁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辛苦加个滤波器又取消了

是啊,这个技术不能凭感觉